超简单,艾默生HD4810-5电源模块改可调电源

楼主(2019-01-21):
最近几天闲来无事,手头有个艾默生HD4810-5电源模块,突发奇想改个可调电源看看能行不。
板子上有PWM芯片3844两片,一片是辅助电源的,LM358有3只,有两只输出端都连至和外部的通信接口,
只有U7连接控制主电源PWM的光藕,还有一片UC3902,是用于多个模块共用时电流平衡控制的,在这里只有一个模块,
于是就把采样及控制输出的回路电阻断开,应该是R31和R56,LM358基准用的是431的2.5V,将采样及比较放大电路画了个简图,

电压控制

电压控制

电压控制

电流控制

电流控制

电流控制,测试了下,用V/A法简单测试了下板上的采样电阻大约为5毫欧,
下图是对原电路的改动,没必要对PCB进行改线,新加的电阻直接串入连接电位器的线中就行,
下图中的参数实测,电压最高55V+,电流最大不超过11.5A,

改可调部分电路

改可调部分电路

下图相关电阻在板子上的位置

板子上的相关位置

板子上的相关位置

红框内电阻拆除
理论都可以从0起调,实际上因为主电路没有泄放回路,空载时没法从0起调,电压调到最低后开机电压会缓慢上升,没试最高能升到多少,
接上负载会有所下降,最终能把降到多少就要看负载的大小了,我接一只75欧电阻能稳定在30mv左右。
手头没有表头,暂时还没有完成!

不当之处欢迎各位大神指点,谢谢!

下面链接是以前这个模块的拆机贴,好多年了呵呵!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92048

网友:
深入浅出,很好的教材

网友:
这电源做工漂亮,看了下价格,可以买个30*5的可调电源了

网友:
支持折腾,数码之友的爱好

网友:
虽然完全看不懂 还是赞一下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楼主的标题是超简单,我觉得超难。

网友:
记号一下, 做工不错的电源

网友:
在楼主看来是超简单的,因为楼主吃透了原理。但对于不懂的朋友来说,可是难上难!

网友:
学习了。不过技术不高不敢试,这个电源也不便宜。

网友A(2019-02-25):
正激的,这个改可调稳定了啊

网友B(2020-02-23):
您好,您看我如下图接线对么?
现在是能调电压,但我量那个2.5V电压(A、B之间和A、C之间),会随着输出电压降低而降低,一直降到0.8V左右,对么?

网友:
您好!
您看我如下图接线对么?
接好后目前是可以调电压,但测量那个2.5V电压,也就是AB间和AC间,这个电压会随着主电压的调低而降低,一直降到0.8V左右,这样是对的么?

网友(2021-05-24):
这个电源我也有一个,不过应该是坏的,到手时保险已烧,桥堆附近的细铜箔烧断,其余没见到明显损坏。
换保险后串灯插电,红色、黄色指示灯亮,绿灯不亮,也不知能用不能用,不过好像没什么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您看我如下图接线对么?
现在是能调电压,但我量那个2.5V电压(A、B之间和A、C之间),会随着输出电 ...

朋友,你的电源改好了没有啊?我也有一个,但还不知是好还是坏。

网友(2021-06-23):
引用 网友A:
正激的,这个改可调稳定了啊

哪儿看出是正激?别以为两个大MOS管,实是并联的。这就和3842一路货吧?

网友(2022-06-11):
谢谢分享,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