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M1的电阻档线性比较

楼主(2019-01-21):
手自一体的最新万用表,自然是要尝鲜的。把玩了几天。手感和重量都不错。高亮反显的液晶屏非常清晰。一个新产品,总是要挑剔一下,左边的自动挡部分用了13个档位,完全可以合并几个,现在的档位太密集了,辨识度不高,电池测量功能不错方便,可是表上的电池图标建议还是印在VΩHz边,(在电池测量档mA表笔插口和VΩHz表笔插口是联通的)。电流插口尽量不去使用。失误的几率也会小很多。个人意见。
ZT-MI的功能够了,线性如何?刚好就相互比较了一,参与比较的表是(福禄克17B+,福禄克12B,安捷伦1232A)连续的数值由电阻箱产生。为了降低接触电阻,表笔线的影响,从100Ω-10KΩQ    取了24个值列表如下:大家可以看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感觉这众仪精度跟这些经典名婊有得一拼。。。。

楼主:
都在误差范围内,耐久性,可靠性有待时间检验。

网友:
这表可以的

网友:
楼主辛苦了!ZT-M1确实很精准的表,我喜欢它速度快和稳。

网友:
表格清晰明了,繁琐的测试和数据整理辛苦了!

网友:
确实不错,好婊

网友:
这个数据,有兴趣来一台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电阻测量数据

网友(2019-04-17):
M1怎么叫好声一片,一个反对的没有?  谁敢站出来说 不???

网友:
对新冒出来的厂家保持观望态度,对用些功能和显示方式不喜欢。先让小白鼠门先用。

网友:
芯片方案确定sigma-delta结构后,基准和分压电阻基本就决定了性能,比较考验厂家那里的是安全方面,这些表精度都不错,基本上达到1‰+1字,普遍比标称的好

网友:
有空楼主 拆下电阻箱  好好奇内部结构

网友(2019-11-07):
楼主辛苦了!ZT-M1确实很精准的表,我喜欢它速度快和稳

网友:
主要是DTM0660、1106、HY1265、HY1266的强大,号称19 bit的SDADC,外围零件不需要很高品质就能做到很精准,线性可以软修正,事实上用此芯片的手持表只要不是故意使坏,都会非常精准,甚至温漂都可以软修正,缺点是测量速度普遍的慢,做为手动档更合适。
双积分芯片的表,虽然芯片便宜,但对外围零件要求比较高

网友:
楼主看看你的M1交流档测AC200MV和毫伏档测AC200MV是不是有误差,误差多少呢,我的M1误差在3至5个毫伏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