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水电瓶三轮车涌胜充电器

楼主(2019-01-22):
星期天,去摩配市场买点东西,顺带经过以前单位去薅2个2032的电池座不是买了可充的2030了吗?ml2032,3.2v的,查到是3.65v5-10(ma)充电,那就3.65v串个120殴电阻,一晚,早上测3.62拿下换一个,16点下班,在充的3.59,另一个剩3.41可能就是磷酸铁锂!
在市场里摩友那玩,看到扔外面地方一个很脏,好多泥的铝壳,拿起一看是(老坛)那边发过的充电器,问怎么扔外面,&@!#~%?(/\;:-)反正就是坏了,过了换货时间了,问他要来研究下
然后他带我去卖三轮车电器件的店里(此处省略300字),拿了个充电器过来,一堆厂方的故障充电器,让帮忙看看,通电一个灯闪,(如果是故障的话一般为pwm芯片供电不良)不拆开也不知道什么,拆开,怎么里面和坛里发的一样,链接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24166
看着也就不拆下去了,合盖,2个带回家又给了我一个电动车的电压转换器,60转12的
店主自己还装三轮车控制器36管mos(mdp1991mos,120a100v),3轮最多6个电池,聊多了知道店主不是太懂电子方面的,接盘过来的,又聊了下拆机管,他说附近就有个卖拆机管的,新的拿来2.4元,拆机半价,问之拆机是否检测过的,他说是,但是还是不稳定,炸管,一炸一排6个,他说正常36管80安限流,他为了起步力量大加到140a,然后.....
看充电器吧

商标不同

里面pcb跳线都一样变压器上的6可能意思为60伏用变压器。

通电就这样闪,然后查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查出哪问题,没头续了,拧开保险丝断的,焊了条铜丝()低压侧嘛。pwm芯片供电只有12.6左右跳,辅助供电过来用了个3w的510殴电阻,稳压管限制电压,怕供电不够隔离电源强制供给17v也一样,然后把光藕1脚焊开串个led,通电灯亮,说明受控了。(就个光藕不要随意拆了能电,不然有稳压管的烧pmw芯片外挂保护稳压管,没有的烧芯片或炸电容之类),给低压侧主电源辅助一起供给了个20伏,测了下324各脚电压,发现有二个一直高电平号,断了电压取样以外与光藕通的电路,光藕上led不高了,短接电压取样正极一个电阻,光藕起控LED也亮了,上电,能有电压了,但声音还是断断续续工作,又接了个1000瓦碳丝取暖灯管,通电好了,只有有点啸叫声(没看老贴,不知灯怎么亮的),这时发现在风扇不转了,灯也一个不亮,84v进了7812:lol:,外接电源供应12v,焊好拆开的点,通电也正常了,(后微信让测个新的好的,居然通电也是这样的,2小时白拆腾了)
这样就是72改48的,可以看到外绕了线圈,给初次两边辅助电源用的

这个电源,炸管,几件套一起完了,换好管,芯片电阻,打嗝,变压器也摔的断线了

拆开接焊,次级辅助供电断了,打两孔,扎带加固下,这个改锂电充电,三段没动,浮充54,充电59.2,电流调到5a,说几次被人换了插座没充满电,转到别的镇买菜回去电不够了,(10a多元复合锂,充到4.2只有8ah可放,加上回家不充电,所以车只能一来回多点点,不充满就不行,

把浮充改到了58.6v,转灯电流调到0.3a
4820改36v的时变压器上初级加绕的不用也行,正常充电时电压3842电压够的,充满了,电源一闪一闪了
但这个72改48,次级不改电压只有8伏,风扇不够力了,毕竟发热大,改了一个夏天,稳定用下来了,这是重插就不继续充电,这次解决这问题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好手艺,赞一个。

网友:
有手艺真好!

网友A:
看的有点闹心,第一个是修没修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的有点闹心,第一个是修没修好啊

第一个应该是好的,修坏了

网友:
看看是怎么改的

网友B:
铁壳的说实在的,用着总感觉后怕,当然,如果说比起塑料壳的容易小雨时进水烧的话,这种需要大雨时进水才烧,而且散热相对好些,诸多优点,但是,只一点水,就能要人命,所以,总感觉悬乎点,

网友C:
家里大环牛的60V坏掉了,通电空载测量七十多伏,接上不满电的电瓶电压降到不到六十,拔下来空载再测就二十多伏了.不知道哪里出了毛病,是铝线的.也就没再收拾.
在某宝上面买了和楼主这样相似的充电器,也不知道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大环牛的60V坏掉了,通电空载测量七十多伏,接上不满电的电瓶电压降到不到六十,拔下来空载再测就二十多伏 ...

这个说是反修率不低!没问多少,功率最大700瓦输入,输出70伏时8.5安左右,最高电压84伏,充5串,明显高了,失水大点,但充但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大环牛的60V坏掉了,通电空载测量七十多伏,接上不满电的电瓶电压降到不到六十,拔下来空载再测就二十多伏 ...

看看压接的地方,短路就烧了,可能接触不好,充电掉电压没事,要看电流上来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壳的说实在的,用着总感觉后怕,当然,如果说比起塑料壳的容易小雨时进水烧的话,这种需要大雨时进水才烧 ...

今天换了试了下功率,最大输入700瓦,输出70v电流8.5的时候,最大限流9.5安左右,铝的散热好点,如果桥贴在铝壳上,就算风扇停了,被动散热也就变压器热点,壳还是全铝的,小边盖也是铝,进水漏电可能会发生触电,家里有漏保就跳了吧,这电路只能充水电瓶,阀控的真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家里大环牛的60V坏掉了,通电空载测量七十多伏,接上不满电的电瓶电压降到不到六十,拔下来空载再测就二十多伏 ...

大花牛的,一般因为没有电容,输出测得的电压偏低,理论上相当于0.9U,接上电瓶后,电压会多少回升点,这种接上下降的,肯定存在虚焊,看看是在选择开关还是插头,保险还是整流桥的板子(不会是几个桥拧在铁地板上的那种垃圾货吧,应该有个板子,4-6个桥拧在一个山字型的铝型材上都并联焊接在板子上,铜箔镀锡很厚跟垄沟似得,电流取样是3-4MM的铜线圈,风扇单独用7812之类降压的)包括这电流取样焊接不牢靠都出这种问题有的输出还有个过载开关,在后边,实在不行就短路掉这个开关看看

网友D:
这种电源不知道能不能改可调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源不知道能不能改可调电源

能,大多都能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花牛的,一般因为没有电容,输出测得的电压偏低,理论上相当于0.9U,接上电瓶后,电压会多少回升点,这 ...

大花牛是铝线的,看起来好像是三个绕组,一个初级一个次级,还有一个特别细的绕组,估计是给风扇供电的,没细看.换档开关没问题,用神油也清理过的
换档是初级抽头的.
量着是次级输出感觉不正常.好像是线包里面也许是虚接了或者类似于半断路的.没拆开,铝线没动,怕动了就完P了.
好几个桥在一个板子上面的,像您讲的一样,堆锡堆的垄沟似的.

看看什么时候有时间再搞吧搞吧,如果要换线包子就麻烦了,买线也不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换了试了下功率,最大输入700瓦,输出70v电流8.5的时候,最大限流9.5安左右,铝的散热好点,如果桥贴 ...

细看还真是,一般控制器两端都是铁的,这个的板子开孔不圆,有残料,确实是铝的,估计是为了好加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花牛是铝线的,看起来好像是三个绕组,一个初级一个次级,还有一个特别细的绕组,估计是给风扇供电的,没细 ...

铝线的就是麻烦,不好处理,时间久了就可能虚接,尤其是引出线,前一阵给窑上的哥们他舅舅改了一个变压器的充电机,就是48改24,本以为取一半的位置大体差不多就行,结果,掐断一根,两头还通,闹了半天是两根并绕的次级,还是铝线的,可坑死我了,没法焊接,最后只好用尺寸合适的金属管将铝线冷压在里边,管上可以焊线,这样解决的,天知道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线的就是麻烦,不好处理,时间久了就可能虚接,尤其是引出线,前一阵给窑上的哥们他舅舅改了一个变压器 ...

不是铜管类就行,铜的三轮车变压器可能见不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