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热转印法做个10mm×10mm的单键开关

楼主(2019-01-22):
心血来潮突然想做个单键开关,方便移作其他用途的,必须要小再小再再小。
先上电路图

AD画板布线

打印

用热风枪160度吹一下让碳粉融化得均匀一些,我的碳粉是低温碳粉

左数第二张是吹过的,比其他的显得黑得更均匀些

裁块板子

用美纹纸叠起来固定,有线路的地方厚度要一样,受热和受压更均匀一些,转印得更清晰

开始转印

揭开,转印得还可以

把想加粗的地方加粗

加热三氯化铁,用的是800瓦的发热丝截取三分之一,用12伏供电,外包热缩管防止腐蚀

倒至,开始腐蚀

用的是薄板,腐蚀效果一目了然

没几个东西,一下就装完了,测试一下

后期准备用它来控制场管,通大电流
全部完成,不足之处请斧正。

网友A:
做过。
如果VO端接小负载并有滤波电容将会关闭失败。
开电源后短时间内想关闭也会失败,因为C1还没放电完成不足以关闭Q2,R3上并一个二极管会好很多。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这方法不错,适合自己动手做点小规模的板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
如果VO端接小负载并有滤波电容将会关闭失败。
开电源后短时间内想关闭也会失败,因为C1还没放电完成 ...

谢谢指点,为了加快关断,我把1M的电阻换500k了。如果按你的办法,应该效果更好。休息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