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铁屑清理工具--磁力吸棒的制作

楼主(2019-01-22):
1、这个其实淘宝上有成品卖的,但是尺寸比较大,工厂里用的。下面利用手头的材料自制个小型的磁力吸棒,使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2、下面开始制作。所用材料:磁铁、20mL、50mL注射器。当然如果有下图的带孔扁圆型磁铁或带吊环的磁铁,那么就更好制作了

3、20mL注射器的内径约:19mm(不同厂家生产的注射器尺寸上是有细微差别的,但总体上是这个尺寸)

4、注射器的内口部有一卷突起的,限制活塞拔出的,这里的直径约18.5mm

5、我这个球型磁铁的直径是18.5mm,所以正好能塞入,进入注射器内部后直径上还有0.5mm的间隙,比较完美。如果是扁圆型磁铁的话,选直径18mm的正好

6、再看一下10mL注射器的内径,14.8mm左右,扁圆型磁铁的话,选直径14mm的正好

7、将注射器的橡胶活塞取下,顶部切掉

8、将活塞重新安装上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要切除一部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便于用胶水将磁铁粘到活塞杆上,如果直接将磁铁粘到橡胶上,估计比较难处理。当然橡胶活塞完全不要也可以,不过这么加了一圈后,那种有阻尼的感觉比较好,而且后部也不易有杂物进入而吸附到磁铁上

9、这里开个小槽,便于抽拉活塞时空气进入。否则等会将注射器的出口封闭后,注射器内部如果没有空气进入,形成真空,活塞就不能很顺畅运动

10、这里处理成下凹的,因为是球型磁铁,这样粘合时能增加些接触面积

11、用AB胶粘上,胶水没固化时就放入了注射器内,确保粘合后磁铁的同心度

12、等胶水固化的时间里,先来制作外挡圈。外挡圈的作用就是磁性活塞向外拔时,挡住铁屑,防止铁屑跟着磁铁走。取50mL注射器的橡胶活塞,将顶部切掉就可。

13、用力套到10mL注射器上。这个橡胶圈内部有条空槽的,为了更密封可以先在空槽中垫一圈纸巾,当然不垫也没大问题。

14、截断出口,不要截平,留个2mm

15、用烧红的刀片将这个出口封闭,这样铁屑就不会进入注射器内部了

16、AB胶干了,粘好后是这个样子的

17、不过粘不牢,一用力就脱开了

18、手头没有其它更适合的胶水了,所以直接用热熔胶粘了,用热熔胶粘时时间不要过长,温度不要过高,以免磁铁过热后失去磁性。这个制作最大的难度就是磁铁的固定了,扁圆型磁铁固定的难度就低得多了,象带孔的磁铁直接用螺丝就能固定了

19、将磁铁活塞装入注射器,完工。

20、下面测试下效果。先用小螺丝试验:磁性活塞推到最里面时吸上螺丝

21、外拉磁性活塞时,由于外挡圈挡着,螺丝无法跟着磁铁走,螺丝失去磁性后从注射器上脱落下来

22、再来试试吸细铁屑的效果

23、由于铁屑是在铁板上的,在磁场的作用下,有部分铁屑无法吸附到注射器上

24、对于铁板上的铁屑只能用刷子配合下才能完全吸附到注射器上

25、外拉磁性活塞,铁屑失磁后落下

26、再试桌子上的铁屑,完美吸上

27、外拉磁性活塞时,有时会有少量被磁化的铁屑留在外挡圈的边沿

28、对于这些残留的铁屑,轻磕一下就能全部下来了。

29、这个磁吸棒的制作材料很广泛,手头有什么就用什么,例如下面给出的思路,只要有适合的外壳、磁铁、拉杆就能组合。当然也不要做这么小的,因为过于袖珍了使用范围就有限了。

总结:
这个磁吸棒的作用就是吸附铁屑螺丝等细小的物体,在清洁整理时作为一个辅助工具,总体的效果还是很满意的。磁吸棒制作的难点在于有适合尺寸的磁铁,以及磁铁的固定,它的制作材料很广泛,手头有什么就用什么,当然如果特意花钱买了配件做就不推荐了。形状也不限于圆柱形,方形长方形也是可以的,只要磁铁和外壳能配合上就行。这里只是给大家提供了原理及思路,希望大家也能做好用好这个磁力工具。

结束,谢谢观看!谢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

网友:
外拉磁性活塞时,由于外挡圈挡着,螺丝无法跟着磁铁走,螺丝失去磁性后从注射器上脱落下来。     创意不错,支持分享。

网友:
謝謝分享,磁钢形状和磁化方向很重要

网友A:
里面橡胶挡圈开槽不如直接在塑料柄上开孔,别堵住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橡胶挡圈开槽不如直接在塑料柄上开孔,别堵住就好

这个都可以的,只要让空气进入就可

网友:
创意不错,很实用。

网友:
做得挺不错,不过平时用得不多

网友:
做得不错,小工具大作用。

网友B:
我都是直接把磁铁装一个结实点的朔料袋吸上铁屑再把磁铁拿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直接把磁铁装一个结实点的朔料袋吸上铁屑再把磁铁拿走

废品大叔就是这么干的,拆完一地的螺丝,拿出大喇叭磁铁用袋子一包,吸起来后翅喇叭磁铁拿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废品大叔就是这么干的,拆完一地的螺丝,拿出大喇叭磁铁用袋子一包,吸起来后翅喇叭磁铁拿掉 ...

哈哈看来我是废品大叔潜力股啊

网友:
如果只是家里自己用,磁棒上套个塑料袋,吸完后把袋子翻过来包住吸住的铁渣再拿掉磁棒,这样也比较方便。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不错不错啊,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直接把磁铁装一个结实点的朔料袋吸上铁屑再把磁铁拿走

没做这个以前我也是用塑料袋的

网友:
这个不错,有空做一个。

网友:
拆打印机硒鼓,得到几个磁棒,但磁性不是很大.不知道能不能这么干

网友:
很棒的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
不错,用到的时候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