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晚上充电,连续充一晚上,对手机电池损害有多大?

楼主(2019-01-22):
为了满足部分用户需求,如今多家国产手机品牌都推出了在某一方面非常强悍的系列机型,比如大屏、大电量手机。但是,虽然屏幕更大、续航功能更强悍,但还是避免不了给手机充电,而电池容量较大,短时间内无法充满,所以很多喜欢使用大电量手机的消费者都喜欢在晚上睡觉时给手机充电。

当然,除了使用大电量手机的消费者,其他手机用户一般也喜欢在晚上充电,毕竟既不耽误玩手机,也不耽误睡觉,两全其美。但是,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出现了多起电池爆炸伤人事件,因此很多消费者都对这种充电方式有些担心,倘若让手机连续充电一整晚,会对手机电池造成的多大的伤害呢?

在解释问题之前,不妨先来了解一下如今智能手机的电池和自带的电池保护单元。首先是电池,众所周知,如今智能手机采用的都是锂离子电池,这种电池并没有记忆功能,因此不用担心电池充不满会让可存储电量发生变化,而且这种电池的有点颇多,比如电压高、比能量大、循环寿命长等等。

当然,这种电池也存在一定缺陷,比如不耐高温低温、不耐过充过放、有一定的使用次数限制等等。因此,用户在给手机充电时,一定要保证充电环境的温度适中,过高可能会导致电池短路、爆炸、手机元件烧毁等情况,温度过低可能会出现充不进去电的情况。

了解完电池,再来看一下手机自带的电池保护组件--PMU电源管理单元,这个电源管理单元可以帮助手机电池完成更高的电源转换效率,让功耗更低。而且,这个单元可以让手机连接电源时,自动识别是否需要充电,在电池充满后,PMU会给手机发送信号要求断电,给电池提供更好的保护。

综上所述,手机充电一整晚对电池造成的伤害不大,短时间内可以忽略不计,当然,前提是手机充电的环境温度适中。但是,虽然手机有断电功能,但断电后手机仍在运行,继续耗电,因此PMU检测到手机需要充电后,会再次发出充电信号,这样反反复复长此以往,会对手机电池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

网友:
有电源管理模块,不用担心。

网友A:
楼媳妇煮了一大锅饭,这对楼主的肠胃有多大伤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媳妇煮了一大锅饭,这对楼主的肠胃有多大伤害?

楼住媳妇煮了一大锅饭,这对楼主的肠胃能有多大伤害?
倒是楼主媳妇对楼主的肾得有多大伤害啊?

网友:
一直是晚上插上充电,早上起来拔掉,我的小米5用了3年,上个月换了一块电池继续。

网友:
综上所述,手机充电一整晚对电池造成的伤害不大,短时间内可以忽略不计,当然,前提是手机充电的环境温度适中。

但是,虽然手机有断电功能,但断电后手机仍在运行,继续耗电,因此PMU检测到手机需要充电后,会再次发出充电信号,这样反反复复长此以往,会对手机电池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

网友:
没事的,我手机3年多来都是这样用的,睡前插上充电器起床才拔

网友:
质量好的手机无所谓,差点的手机很容易毙命。前一段有个低端平板晚上插上充电,早上就开不了机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短时间内没啥影响。过个三四年换电池或是直接换手机了。

网友(2019-03-19):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现在都有智能芯片,充一晚上,充满会自动断电

网友:
机充电一整晚对电池造成的伤害不大

网友:
就算有伤害,电池没坏估计就换手机了,还能当传家宝

网友:
之前我也以为手机充一晚对手机又很大伤害,后来知道,并没有

网友:
只要是用原装的充电器,没什么伤害的!

网友:
除了智商机8848其他手机担心都是多余的

网友:
好像很早就有这种技术了,充满电自动断电。

网友:
我手机上的一款电池监测软件在充电时会提示:75%以上对电池有X%的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