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测试下贝壳示波器的极限能力

楼主(2019-01-22):
这次做了一个宽范围的信号源,顺便测试下贝壳示波器的极限频率范围

晶振频率32.768Mhz,这表测不出

经分频得到1Mhz,这个可以测出来

总之一层一层往下分

分到256khz

示波器测试结果,竟然是这个像调制过的波形

但是基本也能测出个大概频率,差了一些,大约误差2%
厂家说这货模拟带宽200Khz,还真的不算虚夸

128khz

显示127.941khz,误差已经不大了

64Khz

显示63.976khz,波形还是方波

32khz

16khz

8khz

4khz

2khz

1khz

500hz

250hz

62.5hz

31.25hz

15.625hz

还有
125hz

3.90625hz

1.953125hz

网友A:
这个看波器还不错,能看到人体的波波吗?。。。。。。不要想歪了,我说的是脑电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波器还不错,能看到人体的波波吗?。。。。。。不要想歪了,我说的是脑电波。。。。 ...

温总听说你脑电波波形复杂,我想研究一下

网友B:
曾经我也想过弄个便携式的示波器,最后还是买了个台式的。你买这个小玩意儿干吗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我也想过弄个便携式的示波器,最后还是买了个台式的。你买这个小玩意儿干吗用的啊 ...

原来没示波器,就买了这个

网友C:
您这个信号源加个mic就是现成的调幅广播电台了,自带调幅功能,频率有误差不是精度问题,是测量算法造成的,你这个小示波器频率测量依靠测量波形周期再取倒数算出频率,你输入的波形严重畸变导致周期不稳平均频率肯定有偏差,你换个好点儿信号源或者正弦波输入频率肯定不会差这么多,后面低频逐渐精确了也是因频率变低波形变好了,万用表准是因为万用表都是计数法测频率,累计1s 或几秒内的脉冲个数再除时间,所以波形差点没关系一样准确,但测极低频和复合复杂波形测不准或测不出,这就是为啥你那麦科信弄俩频率计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这个信号源加个mic就是现成的调幅广播电台了,自带调幅功能,频率有误差不是精度问题,是测量算法 ...

哈哈,不是信号源问题,是示波器显示问题,实际波形不是这样的(250khz),实际波形很正常,你说的没错,这个我也知道,它显示的波形越规范,频率越准确与稳定,另外我还要问问麦科信的aux out是什么意思啊,你还没回答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不是信号源问题,是示波器显示问题,实际波形不是这样的(250khz),实际波形很正常,你说的没错, ...

啥时候问我了也不,auxout信号输出呀 ,俩示波器接一块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时候问我了也不,auxout信号输出呀 ,俩示波器接一块儿用的

哦,还是不懂,不过我也没两个示波器,用不着了,不管了

网友:
为什么不用新买的做个对比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没示波器,就买了这个

买这个,还不如买个二手的模拟示波器,性价比更高

网友:
好高级的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