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给蓝宝显卡补空缺电容的意外收获

楼主(2019-01-22):
SAPPHIRE HD7770,默认950Mhz超频到1100Mhz稳定,再往上超运行一会游戏驱动提示出现错误什么的,游戏卡死退出,就想能不能把几个空缺大电容补上提升超频稳定性,补好后超频还是之前那样,意外的是同样参数设置同样游戏,看功耗仪功耗大概降了20瓦左右,也算是没白费劲

网友A:
如果說增加穩定性還挺容易理解,降低功耗這麼神奇,功耗降低的原理是什麼呢。。。。
這些容值是從哪來的?樓主有電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說增加穩定性還挺容易理解,降低功耗這麼神奇,功耗降低的原理是什麼呢。。。。
這些容值是從哪來的? ...

降低功耗原理我也费解,容值凭感觉加的,金手指那在10uf之内应该没什么事,没有电路图

网友:
莫非有电路图,电容随便加????

网友B:
前几天得到个笔记本电脑,随机断电黑屏关机,有时几分钟就断电了,运行大程序也会断电,断电就是一下子熄火。

想到台式机主板电解电容鼓了的话供电就会不稳掉电关机,笔记本是不是也是一样呢。

拆开看吧,只有两个电解电容,没看到明显坏的地方,其余全是贴片电容。看到CPU背后好多空焊盘,干脆在空焊盘上加一堆电容吧,电容在坏显卡上拆,加了十个电容,装好开机,到现在都没有问题了。

应该是某些电容容量衰减,我补了一堆电容上去补偿了,就这样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得到个笔记本电脑,随机断电黑屏关机,有时几分钟就断电了,运行大程序也会断电,断电就是一下子熄火 ...

为了节约成本,电路很多电容都省略了,用料只做到可以刚刚能稳定运行不考了长久稳定性,我知道的惠普笔记本有cpu电容门,就是cpu背面有颗很大的NEC电容,拆掉用几颗钽电容替换就能解决

网友C:
我显卡超频超的最狠的一次是GTX960,刷了BIOS,1350MHZ超到1750MHZ,加了1.2V的电压,但我这显卡的散热器不行,也就只能跑个分玩玩,玩游戏很容易过热

正常的看功耗一般都是开烤机软件,跑个2分钟再去看,进游戏看一般都不准的,变量太多了。
其实5楼说的也有道理,这个卡比较老了,也存在有些电容快要失容,增加功耗的起因。另外这个是带独立供电的,PCIE那其实并不是主供电,真正的主供电在6PIN接口那,想提高稳定性或者超频想超多点,应该从这部分电路下手,一般厂家为了节约成本都会从这方面去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节约成本,电路很多电容都省略了,用料只做到可以刚刚能稳定运行不考了长久稳定性,我知道的惠普笔记 ...

是啊,省成本省得触目惊心,就CPU背后,我只补了电烙铁好焊的空焊盘就补了十个电容。
钽电容我也准备了,但我不知道电路板的极性,只好放弃,拆了显卡的无极性电容补上去。

网友:
显卡补空缺电容稳定性会提升不少。

网友:
好手艺,之前有张显卡也是掉电容,自己焊不好,最后扔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显卡超频超的最狠的一次是GTX960,刷了BIOS,1350MHZ超到1750MHZ,加了1.2V的电压,但我这显卡的散热器不 ...

显卡加压超频风险比较大,AMD显卡我只在驱动里超频和调功耗,超频失败驱动会自动设置成默认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节约成本,电路很多电容都省略了,用料只做到可以刚刚能稳定运行不考了长久稳定性,我知道的惠普笔记 ...

NEC大电容用时间长了后,就是CPU供电电感后端滤波不良,因为CPU的电压很低1V左右,电流很大,电压稍微的波动就会导致的掉电关机,用示波器很明显可以看出来,NEC电容可以看我的帖子直播手撕NEC大电容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65464 宏碁的好几款笔记本待机3.5V供电后端钽电容也会导致滤波不良导致不开机,某些滤波电容添加时要注意容值和耐压值,当然质量较差的陶瓷电容还会造成大短路,比如渣想B系列和V系列,当然这两款机器还有铁皮MOS管问题,严重时还会烧掉CPU,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卡加压超频风险比较大,AMD显卡我只在驱动里超频和调功耗,超频失败驱动会自动设置成默认值 ...

加电压超频风险不大,一样超频失败自己会恢复的,但刷显卡的BOIS风险就不小了,有可能会把卡刷坏,或者一直是鸡血模式,寿命降低

(那些挖矿的就是刷BIOS去提高算率,一张P106核心能超到1800MHZ,等卡坏了他们差不多都回本了)

网友:
知道原理就好理解。你这样加电容,主要是因为并联电容 后,降低了电容的等效电阻和等效电感,电阻小了,发热也就少了功耗自然小了(能量守恒)。

但是容值没有选对 ,不是越大越好,一般放两个去耦0.1uf 和10uf 。也就是该线路电流频率越高取值越小,频率范围(HZ):DC-100k取值10uf ,100k-100M取值0.1uf ,10M-100M取值0.01uf。所以芯片附近都是芝麻粒(容值小体积小)。

网友D:
楼主折腾一下有意外收获还是值得,只是要注意焊接时烙铁建议接地,我的老电脑显卡电解鼓包了换电容由于烙铁没接地又忘了拔插头结果造成部分显存损坏花屏了。

网友E:
我就想知道那电容是怎么做到几十UF的?而且都不是规格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想知道那电容是怎么做到几十UF的?而且都不是规格值。

用ESR电容晶体管检测器测量的,值只是个大概范围,不是很精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折腾一下有意外收获还是值得,只是要注意焊接时烙铁建议接地,我的老电脑显卡电解鼓包了换电容由于烙铁 ...

温度好了 。就拔掉插头。

网友:
樓主這個帖子還真好,
引來一眾大嬸們分享寶貴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