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菜鸟发个帖子,结合U盘便携性的ssd设想?

楼主(2019-01-22):
发这个会不会扣分啊?会的话请通知删帖,谢谢!
有个构想不晓得是否切合实际和技术条件:ssd的SATA接口,注定天生就不如USB3.0好带好用,既然如此,何不直接生产SATA+usb3.0双接口的U盘呢?便携加高速,一举两得

网友:
sata还得拆掉机箱,原来不是有ESATA接口吗,就是不好用被淘汰

网友:
这种东西早就有了,但是市场不买账有啥办法?早期JMF612硬盘自带USB接口,插上线就是移动硬盘,还有联想之类的主推ESATA/USB复用接口,,,,,最终都是昙花一现,,,,

网友:
准备个易驱线不就搞定了。没那么麻烦。

网友:
这个东西就是那个硬盘盒吖

网友A:
以前不是流行过一阵子的esata吗,结果市场根本不买装。真要性能,还是买个固态U盘。

网友:
ngff 2242的SSD+盒子

网友:
固态U盘了解一下~~

网友:
放机箱里用的盘一般都不会随意拿出来,这个功能用的人不多,但是成本是每个人都要负担的。
反过来,现在硬盘盒或易驱线既不难买,单买也不贵,让需要的人花需要的钱不是很合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不是流行过一阵子的esata吗,结果市场根本不买装。真要性能,还是买个固态U盘。 ...

eSATA活该淘汰 eSATA实际上就是外置式SATA II还要另外接电源 这不就是脱裤子放屁 就这样你说eSATA该不该淘汰 还不如直接放个SATA方便 至少SATA线好找  不知道那个脑残想出来的你接口上加个电源也不至于这么快淘汰

网友:
引用 网友B:
eSATA活该淘汰 eSATA实际上就是外置式SATA II还要另外接电源 这不就是脱裤子放屁 就这样你说eSATA该不该 ...

有供电二合一的,,,而且ESATA并没淘汰,在一些储存密集又要兼顾移动的环节还是有市场的,,,最倒霉的就是所谓的供电二合一那种。。。除了联想和戴尔机器见过,完全没流行开。。。

网友(2019-03-28):
引用 网友A:
以前不是流行过一阵子的esata吗,结果市场根本不买装。真要性能,还是买个固态U盘。 ...

一个是产品少,价格还贵了
二个是不如USB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