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PANDA 2010收音机拆解赏析

楼主(2019-01-22):
PANDA 2010收音机拆解赏析

END

网友:
音质咋样,调频底噪不够静,调幅一堆台挤在一起

网友:
这收音机有年头了

网友:
谢谢分享,曾经也败过几台稍为不错的鸡鸡,可惜中短波什么台也听不到了,还有些调频台可听听。。。。。。。

网友:
收了这么多收音机呀!

网友A:
 调台旋钮这套机械装置挺有趣。

网友:
这个拉线好特别,断了估计绕线够烦的了

网友:
熊猫可是南京名牌产品,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台旋钮这套机械装置挺有趣。

一旦线断了,都不好找材料代替。还不知道怎么绕,有木有?

网友:
关键是刻度盘,竟然是用双面胶粘的,时间长了就失效,导致错位,否则我们也许看不到此贴。
设计时考虑不周,最好还是有定位卡

网友:
收音机也打算来个大连载?

网友:
做工还是德生的好,熊猫的只能说一般般了

网友:
熊猫老牌子了,现在很少看到产品了。电视也卡不见了。。。

网友(2019-08-13):
看了非常亲切,也有一台,只是电位器磨损,弄得声音咔哧咔哧响听着闹心就扔一边了。

网友(2019-10-19):
这收音机称得上古董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觉得做工还可以就没舍得扔

网友:
8146  IC  太简单了。。国产机。。没办法和国外的机比

网友(2021-01-25):
采用日本东芝TA8164P芯片,收音应该不错。

网友(2022-03-28):
我有一台这个收音机,出故障了,找不到图纸,哪里有他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