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格兰仕微波炉 求解它的温控开关是多少度

楼主(2019-01-22):
前几天朋友家拿来修的,  拆开后,发些不少锈迹,但是还是慢慢清理干净手,

发现风机,温控,都有卡死跟 烂掉,

现在换了风机,和温控,是能工作了,

现在不知道 这个温控是多少度的“”“”“”     有知道的朋友们,  讲解一下 换一个多少度的温控才行????先谢谢了!

1

2

3

4   就是这温控, 放在炉体壳边上,靠近磁控管,已经看不到度数,不知道换一个嘛温度的

5

6

7

8

9

网友:
80度左右的就可以了

网友:
温控器应该是保护磁控管的,温度差不多就可以80~100℃

网友:
这货直接按开门键或有爆保险的情况

网友:
应该也就50、60度吧!

网友:
里面挺干净的怎么进液了

网友A(2021-08-18):
120v刚看了下参数,ksd30

1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v刚看了下参数,ksd30

120°

谢谢,坛友指点,!

网友(2024-09-06):
某度知道搜了下,数据是:
【1、格兰仕微波炉wd700s1磁控管温控开关有两种:120度、160度。120度的安装在微波炉顶部边缘,160度的安装在磁控管上。】仅供参考。我的是美的,没锈,也看不出来度数?压根就没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