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新站发布拆解速鹏48v20a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19-01-22):
电路板大面积烧毁无维修价值

网友:
吧唧  扔了听个响儿 吧

网友:
擦洗赶紧,把铜箔修复,不行飞线,十几个爆了的零件换掉。还是能用的。

网友:
只是薰黑了,没事的,可以修。

网友:
非洲来的充电器,太黑了。。。。

网友:
主板留一边拆配件,外壳看用来做什么用。

网友:
有好几个48v的在吃会

网友:
这个动静挺大,估计高压部分问题大了。

网友:
这东西炸的吧,不是烧的

网友:
真惨烈,没必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