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BOSE 8路汽车功放 讨论

楼主(2019-01-22):
各位大佬, 别人给了一个 BOSE的汽车音响功放,找到接线定图了。但是接上不响。

其中有使能信号(判断应该算ACC 接+12V),PMW控制信号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协议吧

其他的车速,降噪麦克不接也没问题吧

现在问题是,接输入 输出,电源加使能信号+12V,不开机.....

上图,大神给看看怎么搞,谢谢!,如下:

楼主:
第一张图是盗图

网友:
这个是CAN总线的吧,貌似还有其他协议

网友A:
拍多点图上来看看

网友B:
这种外观和插头的 我没见到有协议的 要么你的接线图有问题 要么机子有问题 要么你接的有问题 上个图给你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外观和插头的 我没见到有协议的 要么你的接线图有问题 要么机子有问题 要么你接的有问题 上个图给你看 ...

真是家里人才多啊, 谢谢!

  那就是PMW模式控制信号不用接  ,使能信号接+12  就应该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多点图上来看看

还要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外观和插头的 我没见到有协议的 要么你的接线图有问题 要么机子有问题 要么你接的有问题 上个图给你看 ...

图 有点看不清。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是家里人才多啊, 谢谢!

  那就是PMW模式控制信号不用接  ,使能信号接+12  就应该开机? ...

看这个 大体就这样的 虽然我有接线图 但我没玩过这功放 接线图显示没有acc 接正负极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 大体就这样的 虽然我有接线图 但我没玩过这功放 接线图显示没有acc 接正负极就好
...

这个看清了, 我再按这个接上试试。  8 脚 是ACC,看到了。

网友:
最后接响了没有

楼主:
之前按8脚 接过ACC +12V,没响。 再试试,还没试呢。

另外,我这个BOSE 功放,可能是全新没装车的,会不会里边没程序,所以接对了也不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价收购

哈哈,多钱收啊

网友(2020-05-24):
这个功放没有协议的,使能信号直接ACC12v就行,pmw控制的是百分之100音量,百分之50音量以及静音,支持高低电平输入

网友:
我和你功放一样的,0020应该是北汽的车子,我的能响就是前门低音太重我怀疑接线定义有问题。

网友:
我这是在网上买的,店小二给的接线图

网友(2020-08-23):
133ml打火机油8

网友(2020-10-08):
车已经卖了,不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