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空气开关介绍一下工作原理

楼主(2019-01-22):
电摩上用的,出厂时工人可能接线不妥善,导致有接触不良现象长期触点处氧化烧黑自动跳闸,换了一个,这个拆了。

63a的

这里都烧糊了,旁边是过流脱扣灵敏度调节孔。

反面

拆开

内部结构,说下基本原理,里面一个静触点一个动触点,动触点引线绕在一个电磁铁上当电流取样线圈,也为电磁铁提供磁场,当瞬间电流过大时线圈电流增大很多磁场加强吸引内部活动杆,带动脱扣扳板实现脱扣跳闸。有的人认为空开的跳闸完全靠这个电磁铁,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这个磁铁只负责短路时和瞬间极大电流时脱扣跳闸,一般是n倍的额定电流,额定电流下或多几倍它不起作用。

动静触点

没有银 不能打戒指了

有烧蚀痕迹

灭弧器

触点分断时如果回路感性负载较重则触点分断时间隙会产生反电动势,寻找放电回路,发现没有回路则试图击穿空气则产生电弧,电弧被引入灭弧器冷却放电,最后以热能形式消耗掉,从而尽量保护触点和消弧。

一排铁片相隔排开

底部

脱扣拨杆 内部有弹簧

扳把上推带动动触点联动杆使动触点和静触点接触

到位后被动触点锁定连杆和脱扣扳板组合锁定,如果短路发生电磁铁内部脱扣杆推动脱扣扳板使锁定解除,实现短路脱扣。过流脱扣实际上是热敏脱扣,上图的u形连接电阻和一个固定端子相接,当回路较长期的超过额定电流(脱扣时间和超过多少有关)则电阻发热,和电阻连接的双金属片向上变形推动脱扣扳板实现脱扣保护。

也就是说,电磁铁只管瞬间的大电流脱扣,几乎没有延迟,来应对短路等极端情况发生时的高速保护,不然你家线路都短路了它还迟迟没反应,就等着放花吧。热敏脱扣来应对超过额定不多或几倍时的脱扣保护,例如你家空调1500w 你家220v电压,那工作电流大概7a ,你选个7a空开,如果用电磁脱扣则没法使用,空调启动电流比工作电流大多了。如果热敏脱扣则瞬间的启动电流不会使双金属片立即发热,需要一个时间,这时空调虽然启动电流较大但离短路还远着呢,空开电磁铁不会动作,双金属片由于惰性相应也不会立刻变形脱扣,则你的空调顺利启动并额定电流下工作。如果你又开一个空调,启动时仍不会脱扣,但短时间内超过额定电流太多,双金属片逐渐升温变形推动脱扣扳板实现过载保护。

下面逐步拆解机械结构 ,先拆扳把儿。

拿掉锁定杆

取出电磁铁

电磁铁

里面有个弹簧

底部

两个触点打磨一下

装回

最后这个孔是外部过压欠压或漏电保器推杆连接孔,当过欠压或漏电发生时保护器推杆动作带动空开脱扣扳板实现脱扣保护。

此贴结束 谢谢观赏~

网友A:
电磁铁就2圈啊,有那么大磁力吗?,过热保护起作用后断电,等冷却后,还能自己恢复吗接通电路吗?我又来不耻下问来了

网友:
j经鉴定是真货

网友B:
大婶的帖子就是介绍详细,学习了
等木版送了板砖再来评分

网友C:
不错不错,介绍的真是详细,图文并茂,原理也讲解的这么清楚。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磁铁就2圈啊,有那么大磁力吗?,过热保护起作用后断电,等冷却后,还能自己恢复吗接通电路吗?我 ...

不恥下問,這詞用的。。。。還不如說:不恥問問

网友E:
灭弧器是用来火花放电的么?

网友F:
这个用料差了点,都是铁的

网友:
这还是个b型空开   不知道交直流空开内部有什么区别

网友:
7安空开 7安或8安负载不会跳吧?  b c d型的脱扣电流倍率和时间也不一样  ? 楼主能科普下不  看过一些文档 不甚明白

网友:
这种还算能用吧  见别人拆过 里面就一根线的假空开

网友:
那不是装电瓶的人干的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磁铁就2圈啊,有那么大磁力吗?,过热保护起作用后断电,等冷却后,还能自己恢复吗接通电路吗?我 ...

不耻下问这小词用的不错

网友:
楼上众位老大锅,我同事一个空开,带漏保,C16的,能够正常合闸,但是经常性的掉闸.具体表现为比如上了个几十瓦的电器也会偶尔掉闸,漏保无动作,像是过载跳闸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拆开后发现内部还很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铁就2圈啊,有那么大磁力吗?,过热保护起作用后断电,等冷却后,还能自己恢复吗接通电路吗?我 ...

又来不耻下问了,既然这么耻辱我看以后还是少问为好,短路电流非常的大,那个脱扣扳板利用杠杆原理需要的力非常的小,也就几十克的力。脱扣后扳把儿不人工推上去是无法复位的,反过来如果脱扣挡板处于脱扣状态(例如短路状态 过流状态 外部保护器保护状态)那也无法把外面的推把儿推上去,防止意外事件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婶的帖子就是介绍详细,学习了
等木版送了板砖再来评分

哈哈 元首来了 ,我现在连1分都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介绍的真是详细,图文并茂,原理也讲解的这么清楚。学习了。 ...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恥下問,這詞用的。。。。還不如說:不恥問問

哈哈 别理他 这倒霉孩子又在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灭弧器是用来火花放电的么?

顾名思义 就是用来灭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用料差了点,都是铁的

嗯 这个确实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