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清华同方台式电脑原配有线光电鼠标MN:MO42UO-J

楼主(2019-01-22):
清华同方台式电脑原配有线光电鼠标,M/N:MO42UO-J。有声版,按键手感不错;USB连线线长1.2米;USB接口是铁壳铜镀金针脚的。拆开看了看,外壳使用的ABS材质塑料,由三部分组成,有相应的编号,底壳为半透明材质;USB连线用的五线铜芯线,与电路板采用的接插件连接;微动开关是国产HUANO华诺品牌;滚轮微动品牌不详;用的8脚传感器芯片是安捷伦的A2610。整体做工不错。发帖供坛友参考。

楼主:
拆一个清华同方台式电脑原配有线光电鼠标M/N:MO42UO-J

相关链接:
拆一个AOC有线光电鼠标MS110
带光栅板的LEADGEN光电鼠标拆解【参赛】

网友A:
这个偶也有一个,不够老早就被无线鼠标顶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偶也有一个,不够老早就被无线鼠标顶班了

个人觉得使用频繁的话,无线鼠标不如有线的方便。

网友:
这个鼠标还有一个Thinkpad的红点版本,外观和微动稍微有点不同,楼主拆的这个微动是华诺的,这种大标的红点有些年头了,硬又脆,按压力度大,手感不是很好,但质量还可以,Thinkpad的是IC微动,软那么一点,回馈没那么好,也是手感不是很好,但质量还可以的那种

具体哪家代工就不知道了,这种鼠标除了罗技代工的明显点,像金马之类的相对小一些的厂,出来的产品太雷同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鼠标做工用料养眼。。。

网友B: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鼠标,这是清华同方02年出的一批机了上带的,哪一批的清华司方电脑还是相当皮实耐用的,我们单位用了差不多十年才淘汰,换机时就是太慢了,能正常使用。鼠标也挺不错的,手感不错,定位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鼠标,这是清华同方02年出的一批机了上带的,哪一批的清华司方电脑还是相当皮实耐用的,我 ...

这款鼠标是清华同方05年出的一款台式电脑带的,配置:P4 1.7/128M/80G/17"CRT,当时办公用还可以。

网友C:
清华同方现在还活着么?

网友D:
謝謝分享 比那些山寨货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华同方现在还活着么?

貌似还活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謝謝分享 比那些山寨货好多了

早期品牌电脑的键鼠配件,大多都是大厂代工的,做工相对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