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有没有达人,改进一下这个游戏机?

楼主(2019-01-22):
我想再摩机,升级一下

谁志同道合的来联系我!

现在不确定什么方案

我想用手机代替这个,用它的外壳!

网友:
手機是不是小了點啊,

估計PAD級別的尺寸差不多。

楼主:
现在已经手机接手柄成功了!

要研究的就是手柄转成摇杆,我可能需要摇杆电位器一个加上8个按钮!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手机接手柄成功了!

要研究的就是手柄转成摇杆,我可能需要摇杆电位器一个加上8个按钮! ...

手机接USB手柄最便宜的就好 手柄拆了按键接手柄按钮 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手机接手柄成功了!

要研究的就是手柄转成摇杆,我可能需要摇杆电位器一个加上8个按钮! ...

手机连蓝牙手柄或支持OTG手机上USB手柄,

   小米蓝牙手柄,北通手柄都不错。。。。

研究一下怎么讲手机固定到手柄比较快完成!

安卓最好的街机模拟器《小鸡模拟器》没有之一!

网友:
安卓模拟器还是MA 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