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快速修理阿尔派cde-110c,顺带下思路!

楼主(2019-01-22):
先来段视频,问题是不进碟不退碟!
状况视频

ALPINE CDE-110C

装好之后来测试一下是否能使用了

出碟测试

测试没问题!顺便讲讲原理

看看试机效果

装好试机

其实这台机问题不大,看这台问题比较多复杂 阿尔派cde-101e

本文到次结束,感谢观看!

楼主:
图片编辑软件不咋顺手,编辑几个注意点保存了就没有显示!有什么好的编辑软件欢迎给我留言!!

网友:
五金件怎么会变形的

网友A:
用酒精擦拭光头透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酒精擦拭光头透镜?

对啊!有历史的机芯都带灰和油

网友A:
不怕酒精对透镜上的增透膜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怕酒精对透镜上的增透膜影响吗

放心我经常这样干!没上酒精上面的灰和油渍已经结巴了!看情况的!

网友(2021-07-11):
什么功放块?

网友(2022-05-12):
引用 楼主:
图片编辑软件不咋顺手,编辑几个注意点保存了就没有显示!有什么好的编辑软件欢迎给我留言!! ...

我有一个寄修怎么联系你

网友(2023-09-02):
机械怎么会出问题呢,什么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