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K飚王桌面立式快速无线充电器(SSK SWC020)评测及拆解

楼主(2019-01-22):
首先感谢数码之家论坛给了我们坛友评测的机会,第一次获得了评测的机会,我很激动,也很用心地来评测这款SSK飚王提供的桌面立式快速无线充电器(SSK SWC020)。

先开箱:

拿出来充电器主机,很漂亮呀:

后面,两个接口,一个水果Lightning 接口,一个micro USB ,可惜没有type-C接口:

底部写着该无线充电器的参数:

为了测试这个无线充电器,找了三个充电头,分别为5V2A,华为FCP和华为的40W超级快充:

还有华为自己的15W无线快充:

先看下空载电流情况:

这个,你想多了,只是没拍到,正常还是会有0.08A左右的电流的。。。

拿出充电贴片,给我的老荣耀V9用上:

用5V2A的充电头,给荣耀V9加无线充电贴片的充电功率输出有7.78W,实际充电电流肯定不够:

用9V2A的快充头,给荣耀V9加无线充电贴片的充电功率7.15W左右:

用超级快充头,给荣耀V9加无线充电贴片的充电功率是6.98W

接下来直接用华为mate20 pro,手机本身带15W无线充电:

这回用的充电头顺充反过来:
先是超级快充头,给华为mate20pro的充电功率为:6.38W

9V2A的充电头,给华为mate20pro的充电功率为:6.38W

5V2A的充电头,给华为mate20pro的充电功率为:3.82W

下面对比华为自己本身的充电器:

5V2A充电头给荣耀V9加无线充电贴片的充电功率是8.31W

9V2A充电头给荣耀V9加无线充电贴片的充电功率是6.84W

40W超级快充给荣耀V9加无线充电贴片的充电功率是9.44W

用华为的无线快充给华为mate20pro充电:

结果就不说了,下面再测试下SSK立式充电器的无线充电效率:
使用无线充电贴片加电子负载,结果我们可以看到:

把电子负载的功率进行调整:

结果,无线负载在5V1A的情况下,充电器端消耗的是5V近1.9A,简单地算一下,这个SSK无线充电效率大概是50%

未完,楼下将对SSK桌面无线立式充电器进行拆解:

楼主:
本楼对SSK飚王桌面立式快速无线充电器进行拆解:

先无损撬开面板:

两个线圈,适合手机横放和竖着放:

当楼主准备拆下线圈的时候,悲剧了。后面再拆的兄弟,一定要注意,这个有点像塑料又不是,陶瓷也不像的,太脆了:

稍微用手指往外一点就碎啊:

在碎了几个地方后,终于拆下:
电路板全貌:

LM358双运算放大器,下面还有个贴歪了的:

怪不得效率这么低,原来用的是CBB电容方案:

nuvoton n76e003at20

8051内核新唐N76E003AT20单片机
N76E003为带有flash的增强型8位8051内核微控制器(1T工作模式),指令集与标准的80C51完全兼容并具备更高效能。
N76E003内嵌18K的Flash存储区,通常称作APROM,用于存放用户程序代码。该Flash存储区支持在应用编程(IAP)功能,即可通过片内固件更新程序代码。IAP功能同时提供用户可自行配置程序区域或数据存储区。IAP功能可以对数据存储区进行读写操作,同时读数据也可以通过MOVC指令来实现。N76E003有一个额外的存储区称作LDROM,该区域通常存放用于执行在系统编程(ISP)的引导代码(boot code),LDROM的大小最多可配置到 4K 字节。为了方便烧写和校验,整个flash区域支持并行烧录和ICP烧录。可通过加密位对Flash加密,保障程序代码无法被读出。
N76E003提供丰富的特殊功能模块,包括:256字节SRAM,768字节XRAM。最多可达18个标准管脚。两组标准16位定时器/计数器:定时器0及1,一组带有3路管脚输入捕获模式的16位定时器:定时器2,一组看门狗定时器(WDT),一组自唤醒定时器(WKT),一组带自动重装载功能,可用于产生标准波特率的定时器:定时器3。两组标准串行口(UART),这两组串行口具有帧错误侦测及自动地址识别功能。一组SPI,一组I
2 C,6 通道增强型PWM输出,8路12位ADC。上述功能对应产生18个中断源,具有4级中断优先级配置。
N76E003支持3组时钟源输入,所有时钟源支持软件切换立即生效功能(on-the-fly)。3组时钟源包括:外部时钟,10kHz内部RC振荡时钟和一个出厂时已校准到室温下精度达±1%的16MHz内部高速时钟。
N76E003提供额外的电源监控管理模块,例如上电复位和4级低电压检测,该模块用于保障芯片在上电及掉电时系统稳定工作。
N76E003可运行在两种低功耗模式-空闲模式和掉电模式,可通过软件选择运行在哪种模式。空闲模式时,芯片主时钟关闭,但部分功能模块仍然运行。掉电模式下芯片全部时钟关闭确保芯片功耗达到最低。在正常工作模式下,也可选择主时钟除频方式工作,确保在功耗和性能之间灵活运用。高效能、丰富的功能模块及配置,N76E003可灵活用于各种应用场合,家电产品,甚至是马达控制等高端需求控制系统。

无线充电器专用MOS管 WSP9926

CD4069的特性就是CMOS门电路的特性,有六个反相器;工作原理是如单一应用是单非门(输入1输出0,反之相反);有时可做振荡器。CD4069由六个COS/MOS反相器电路组成。此器件主要用作通用反相器、即用于不需要中功率TTL驱动和逻辑电平转换的电路中。
输入1则输出为0,输入0则输出1.
有14个引脚,引脚如下:
1脚和2脚(1输入2输出),
3脚和4脚(3输入4输出),
5脚和6脚(5输入6输出),
8脚和9脚(8输入9输出),
10脚和11脚(10输入11输出),
12脚和13脚(12输入13输出),
7脚是VSS
14脚是VCC

大电流稳压IC方案HT7150

对比华为的无线充电器(网络配图):

华为的15W无线充电器采用多颗MLCC电容,其中有4颗NPO电容,所以充电效率更高。

总结:
经过此次试用和拆解,SSK飚王的桌面立式无线充电器做过可圈可点,主控采用了单片机方式,电容用的是较差的CBB电容,充电效率较低且没有温度传感器。但立式充电器使用方便,对于时间上大把的办公上班族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

到此,全贴完,感谢您的观赏!

网友:
那个黑色脆片是隔磁的,鸡肉味

网友:
为什么不同的电容会有这么大的差别?那些能量都耗散在哪了?

网友A:
本来想买的,一直领不到10元劵,就耽搁了,主要是看中立式的,苹果X人脸识别,卧式的每次都要拿起才能解锁,实际就看一下消息又放下了;觉得立式的更适合。

考虑到国内电子产品大多公版方案,后来买了一个某ROCK的,只要35块,5V充电输入1.2A大约6W多点,比我原来mophie的略大不到1W;但是用QC3.0充电器输入9V的时候,功率反而略小。

由于立式的线圈只能对到上面一个,卧式放的时候9V能到800多mA,也就是不到8W,但是发热严重,且经常断开重新开始充电,本来要退的,想想也不用卧式的,就算了;内部电容倒是用贴片的,是不是NPO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想买的,一直领不到10元劵,就耽搁了,主要是看中立式的,苹果X人脸识别,卧式的每次都要拿起才能解锁 ...

https://uland.taobao.com/coupon/ ... 3455987_64919300296

网友(2019-07-09):
啊我啊啊啊啊啊

网友(2020-07-17):
我都想买个玩玩,给我链接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