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玩客云改造篇---硬盘内置

楼主(2019-01-22):
材料:玩客云
           2.5寸硬盘
           硬盘盒

拆开玩客云,用老虎钳去掉中间的柱状物。

把硬盘盒的板子拆下来,连上硬盘放入玩客云中。

焊接玩客云的USB2.0数据线,连接microUSB接口

背面钻孔,固定硬盘用

通电接网线测试成功

正常使用,改造完毕

网友A:
二合一,合体!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合一,合体!
厉害!

太占地方了,还不方便

网友B:
这个改造个人认为没意思,硬盘本来就是容易坏的,不能完整放入还是不改的好。不改还美观多了。

网友:
壳子里面空间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改造个人认为没意思,硬盘本来就是容易坏的,不能完整放入还是不改的好。不改还美观多了。 ...

2.5的盘就可以完全放进去啊,改了之后,最多只是多几个洞而已

网友C:
这东西现在还能挖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现在还能挖矿吗

可以,家用100M上行10M,一台机器一天0.8个左右

网友D:
现在机器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机器多钱?

上闲鱼,80

网友:
现在没收益了吧

楼主:
有,但是很少

网友:
有啊,只是今年收益减半,但是挖的人也比原来少多了。算下来收益比去年少了不到1/5
我是200M下行 20M上行 1T硬盘。去年一台一天1.2左右,现在一台一天0.9多点。
不靠这赚钱,挂着玩而已

网友:
不错,减小占地

网友(2019-03-12):
这个用来做家用的NAS好用吗?要简单易用的,家里还有几个旧的3.5硬盘。

网友(2020-06-05):
动手能力不错,不过发热应该比较大吧。

网友(2020-07-09):
硬盘贴的那么紧,散热是个大问题

网友:
画蛇添足。二合一之后,散热差了,扩展差了,外观差了。以前我也喜欢几合一,好像去除了电源,线,什么的,清爽些。

网友(2020-09-09):
请楼主把“玩客云”的概念普及一下撒。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