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 Bug,帖子图片名称遮挡文字,各种不舒服

楼主(2019-01-22):
Bug,帖子图片名称遮挡文字,各种不舒服

与电脑和网络都无关,@阿睦

网友:
把鼠标移开就好了

网友:
同样的问题,但概率比之前低一些
把鼠标移开没用,只有每个帖子第一张图会出现这个问题,其他的图片不会
我也试过,甚至把指针移动到另一张图上,第一张图的注释还在,移动端也有

网友A:
如果页面还没有完全加载,把鼠标移动到图片上,这个图片标签就会一直显示,只能刷新网页。如果等网页加载完成,移开鼠标,图片标签就会消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页面还没有完全加载,把鼠标移动到图片上,这个图片标签就会一直显示,只能刷新网页。如果等网页加载完 ...

有加载半个小时都没加载好的吗?不要不承认BUG。
经我再次测试,特点:开头有图片,图片上有三行文字以内的都有这现象,三行文字以上,四行的话就一切正常。
烦请你提交阿睦尽快解决这个BUG,太影响阅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加载半个小时都没加载好的吗?不要不承认BUG。
经我再次测试,特点:开头有图片,图片上有三行文字以内 ...

uc浏览器只要把鼠标移开就会隐藏那个框,不管哪个图片,不管前面多少行文字

网友:
[fly]谢谢楼主提醒,俺也遇到过。
俺一直以为,俺的操作系统不稳定。[/f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