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拆超声美容仪,准备D个定时器

楼主(2019-01-22):
前段时间捡到一个超声波美容仪,没有捡到超声那个头子和电源,只捡到一个主机。
这货在京东的售价2199元哟,真不便宜啊,是哪个败家子扔的,嘿嘿!
把它拆开给大家看看:
外壳已经被我破了,主要看里面:

两块板子,上面是电源和驱动电路,下面是控制板
控制板单片机特写,单片机供电来自电源板,电源进来是12V1A,通过7805降压给单片机供电使用。

驱动管特写
背后的散热片被我换了
自己跑线,画出了电路图,给大家看看:
可以看出对驱动电路的控制信号是出自单片机的Rxd、Txd引脚。
我实在看不出这个东西哪里值2000大洋啊,感觉这个简直就是暴利,果然女人的钱好赚啊。
虽然它被主人遗弃了,既然被我捡到了,觉得还是应该利用一下,所以就打起了单片机的注意。
原来的单片机STC11F02E共16个引脚,空了一个引脚,其他都是用来做按键和指示灯。
该单片机引脚图如下:
除了VCC、GND、XTAL1、XTAL2这4个引脚,我可以使用的引脚还剩12个,我画的原理图如下:
保留了Rxd、Txd引脚,以便于调试程序,剩下的10个引脚3个做按键IO(P1.0开始/暂停,P1.2加,P1.1减),只剩7个IO,要驱动一个数码管都难,所以必须增加硬件电路
我使用了一块74HC595,通过串转并来给数码管输出段码信号,595要占用3个单片机IO口(P1.5,P1.6,P1.7),另外我使用的2个共阳数码管需要2个IO做位选(P3.3,P3.4),显示这边一共用掉5个IO,这样就还剩2个IO口,其中P3.6作为计时时间达到时的蜂鸣器驱动口,P3.7电路作为计时完成时输出控制信号的IO。
编写好程序后,先用89C52的单片机在PROTEUS上测试成功,然后又在面包板上测试,默认开机5分钟倒计时,计时顺利完成,加减功能正常,计时完成时P3.6、P3.7电平顺利翻转,功能验证成功。
目前的程序设置的最高计时99分钟,长按加、减有快速加减,步长是5分钟,短按步长1分钟,因为我主要需要的是短时间倒计时,如后期需更长计时间倒计时,我的想法时,时间分级显示,比如设置24小时倒计时,先显示剩余小时数,当时间小于1小时时,就显示分钟数。这样也不用增加硬件。

PCB我也基本画好了,剩下的就是制作PCB板了,没有工具,等过完年再存钱买工具制版,毕竟过年要花很多钱的。
如坛友有制版工具,可以先验证一下。
附件为原理图、pcb、程序文件,一起打包了。

网友A:
哈哈,用电表铝片做的散热器,这厂家真的会过日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用电表铝片做的散热器,这厂家真的会过日子

哈哈,一眼就看出来哇,不过你错过了文字部分,这是我给换了的哈,若厂家这样也太坑了。

网友:
电子制作高手

楼主:
你快莫洗我,去年才从0起步。

网友B:
2千多的这玩意,只能说是暴利得很,好歹也做得复杂才配得上这价格。

网友:
pcb有过孔,自己diy最好避免过孔,选择via的布线策略。 另外自己做板子最好把线宽加大点,线孔距离也拉大,有好几处焊盘和线太靠近了,自己钻孔很容易歪,碰到线的。把焊盘也加大,会更方便。

网友:
楼主的PCB设计能力还能再提高一下,这种简单的PCB尽量不要用自动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千多的这玩意,只能说是暴利得很,好歹也做得复杂才配得上这价格。

很多女人却愿意花冤枉钱买这些花哨美容产品,因为他们没混论坛,我知道混咱论坛的妹子就不会上这档, 是不
@snowrose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