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调温耦合器

楼主(2019-01-22):
电锅的调温温控器坏了 ,拆开测量原来是温度保险熔断了,更换一个,我换这个基本的绕接,烙铁焊怕温度高保险熔断了,朋友们焊接过么。

网友:
直接焊,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就这样压接后焊,速度快点

网友A:
刚刚修一个一样的,把插头压线处用斜口钳慢慢撬开,重新用钳子掐紧,不知能不能发热。

网友:
焊接保险不会坏,但焊接的地方温度高会脱,这就是原装的都是压接的

网友:
腿留长点应该好点

网友:
撬开原来的金属卡箍后小小压接哈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用来折腾烙铁头效果如何???

网友:
温度保险管引脚用镊子夹着散热再拿烙铁焊接应该没问题。

网友:
韩式电热锅?

楼主:
锅没看到不确定是什么款的 ,拿来时说是怀疑它坏了,果然是。

网友:
这个部位都要用冷压或者熔接,锡焊不可靠,长期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修一个一样的,把插头压线处用斜口钳慢慢撬开,重新用钳子掐紧,不知能不能发热。 ...

压了下不放心,就多绕了几圈。

网友(2019-10-17):
韩式电热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