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荞麦皮DIY:无点焊机diy电池包+电池组厚镍片拆取大法!

楼主(2019-01-22):
玩电动工具经常需要自制电池组,也经常需要拆解电池组!电池组一般都是镍片+点焊机+串并联多个锂电池,来组成合适的电压和容量的,对于一般的坛友来说,一年也DIY不了几个电池组,再说点焊机价格不菲,而且使用率也非常低!

本人也拆装了不少的锂电池组,一直也想弄个点焊机,差的不想要,好的不想买,主要原因还是使用率的问题!其实我也是属于这种一般的坛友啦!
一直以来都是使用电烙铁焊接电池解决,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自以为还是非常不错的,因此来分享给大家参考使用!我这是不是算全网首发或者是论坛首发?
那些已经知道或者已经在使用这种方法的就不要喷哈!

先来说说拆解电池组吧!经常有其他牌子的电池组入手,电芯和镍片的质量也是非常好,这些不知名牌子的电池组一般都是拆电芯再利用,以前拆解电池组时候,镍片一直都是用钳子直接扯下,结果有时候镍片是扯下来了,但是焊点处是连着电池的铁皮一起下来的,导致扯破电池钢壳漏液而报废!也试过用锯片打磨成刀片,插入镍片和电池之间凿,但是一不小心容易碰到别的电池而短路,总之都不是很理想!
图片这个电池的镍片是0.3*12mm的,截面积是常用的0.2*8的镍片两倍多,而且还是量身定做好的,浪费了多可惜啊。

咱的想办法利用不是!废话不多说了,直接给答案!
一把电钻和一根1.5的钻头,把焊点钻掉,就能够很轻松的取下镍片,分离串联的电池了!
电池是好的话只需要钻正极的焊点就ok哦!为什么?哪有那么多为什么!让你省力点还不行啊!
下图就是已经拆好电池组的正负极!

很完美啊!重新组装还可以直接利用,还能省下买镍片的钱了。(我这里其实想说的是:帮你省钱,你要分一点我哦

下面是再组装电池组的过程
手头没有点焊机,手头也只有一把电烙铁界的神器T12,还是尖头的!
如果用电烙铁来焊接电池,最大问题就是高温,会对电池造成伤害!但是点焊机不是很多人都有的,那么只能电烙铁焊接电池了,只要避免或者减轻高温的影响就ok了!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避免或者减轻高温的影响呢?
看看我的解决方法:
1:使用低温焊锡丝(很简单,直接买就ok
2:减少焊接时间(熟练就ok
3:焊接后快速降温(有很多方式实现,压缩空气吹、液氮降温等等
前面两个方法好办,第三个方法在业余条件下如何简单实现呢?答案就在图片里!

纯酒精+吸管+你的嘴巴=完美快速降温!
你说你还是不知道怎么用?
好吧,好人做到底,下面的教程是给新手看得,老鸟就直接跳过,到打赏处报道吧!

准备好锉刀或者电磨

打磨掉电池和镍片钻孔上的毛刺,孔周边的镀镍层不需要打磨。

打磨前

打磨后

用绘图橡皮擦把焊接面擦干净,图示仅仅擦了一侧的镍片

插上电烙铁,把酒精放电池边上,插入吸管待用

给擦干净的镍片和电池焊接面上锡(镍片和电池正极散热面积小,上锡时电烙铁温度不需要很高,我都是最低温度搞定)

上好锡后立即闭住吸管尾孔,拔出吸管往焊接面灌入酒精降温

所有焊接面上好锡后就可以串并联了,镍片往电池上焊接时候,由于散热面积大,而我的尖头T12热容量小,需要把电烙铁头上多挂点锡,再开大温度焊接,一般最多2秒就能搞定。加酒精后还需要吹气协助散热!

看看组装完成的电池焊接面

-------------------------------------没有了-----------------------------------------
------------------------------------感谢观赏----------------------------------------
--------------------------------------完毕------------------------------------------

楼主:
欲问酒精何处有?楼主遥指油漆店。

楼主:
现在的打赏字体好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欲问酒精何处有?楼主遥指油漆店。

药房就有,油漆店还真没有,只有稀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药房就有,油漆店还真没有,只有稀料

纯酒精药房真的没有,油漆店或者化工商店有,工业酒精或者分析纯都可以

网友B:
真是实用的好帖子  这些工具手头基本都有  请问楼主那个电池正极上锡时候你没用助焊剂吗?
医用酒精也行吧  温度高一会就挥发了

网友:
药店也是有两种纯度的酒精  一种96  还有一种纯度更高的

网友C:
有点脱裤子放屁的感觉,如果你拆过18650电池,可以看出正极根本不需要降温

网友:
新版是没m币了吗? 我那带过来的几个送完就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欲问酒精何处有?楼主遥指油漆店。

去药店买医用酒精,5元一大瓶500ml。能用个几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点脱裤子放屁的感觉,如果你拆过18650电池,可以看出正极根本不需要降温 ...

我都是直接焊,负极拆的时候留一点镍片在上面就可以,焊接的时候直接连镍片就好。我拆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镍片扯下来后有几个点在那,容易受伤。我都是用平锉刀把那几个点锉平。偶尔正负极短路问题也不大,就是一些火花,有点吓人。

网友:
同样是用烙铁焊电池,用松香就能轻松焊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直接焊,负极拆的时候留一点镍片在上面就可以,焊接的时候直接连镍片就好。我拆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 ...

不要用平锉,用小磨头对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用平锉,用小磨头对付

问题是没有电磨。难道再填一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要用平锉,用小磨头对付

T12焊电池,我也是醉了,现在直接高频或JBC,温度350度,2秒搞定

网友:
这个方法六六六!

网友:
酒精散热多此一举,我用大桥牌中性焊锡膏助焊,绝无腐蚀性,焊锡的流动性很好,焊点光亮,焊接牢固。用白光C4大马蹄头,一秒焊牢,焊处仅温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实用的好帖子  这些工具手头基本都有  请问楼主那个电池正极上锡时候你没用助焊剂吗?
医用酒精也行吧  ...

焊锡丝里面自带助焊剂,医用酒精含25%水分,进包皮后没有那么容易干,最好是纯酒精。

网友:
引用 网友F:
T12焊电池,我也是醉了,现在直接高频或JBC,温度350度,2秒搞定

T12只要头子够粗,焊18650电池那点薄铁皮富富有余。

网友:
关键是无点焊机diy电池包,许多坛友处在这样的情况。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