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德尔玛打蛋棒拆解

楼主(2019-01-22):
先上个图

这个电池仓也是绝了,明显的次品

哎,这做工不想说什么了,慢慢看吧,谁买了可以退货了,99块啊,9块都不用吧

网友A:
买个充电钻一样用

网友:
钱多啊就容易被黑

网友:
虽然说买的不比卖的精,但花99元买这个,只能说脑子短路了。。。。。。

网友:
九块九包邮我都不要啊

网友:
极简设计,字数补丁补丁补丁

网友B:
在数码之家混,这个也买就简直了。厨房鸡肋物件:打蛋器,烤箱,榨汁机。筷子能解决的事都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数码之家混,这个也买就简直了。厨房鸡肋物件:打蛋器,烤箱,榨汁机。筷子能解决的事都不是问题。 ...

所以啊,退货了

网友:
必须退,打完蛋还需刷洗打蛋器,麻烦!

网友:
这个打蛋估计动力不足,搅拌饮料还可以。

网友:
京东也买这个垃圾  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充电钻一样用

电钻的话,会不会太猛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钻的话,会不会太猛了

买个电动螺丝刀,那个自带减速电机。。。你还可以尝试研究一下,调节不同扭矩带来的不同口感,写一篇论文发表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电动螺丝刀,那个自带减速电机。。。你还可以尝试研究一下,调节不同扭矩带来的不同口感,写一篇论文 ...

还不如直接买个打蛋器,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不如直接买个打蛋器,省事

做蛋糕要打发鸡蛋液时  用筷子简直要命。 不是累不累的问题, 问题是怎么高就是达不到效果,  后来用手电钻+一次性筷子, 2分种完事

网友:
一把充电钻,用不锈钢线制作一L形,固定在夹头上,随便打。不要问我为什么,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数码之家混,这个也买就简直了。厨房鸡肋物件:打蛋器,烤箱,榨汁机。筷子能解决的事都不是问题。 ...

打蛋还真不能只靠筷子,非得有电动工具不可。电批或者电钻,夹上筷子,就很好用。但是要靠手工去打出蛋沫,那只靠我的麒麟臂是真不成了。

网友:
智商税,妥妥的。电线焊锡都省了,该不是赠品吧。
用打蛋抽手动打也是可以了,只是太费力
用电钻螺丝批可能会有机油金属碎屑掉入蛋液里,不卫生

网友:
力度不够,小时候卖过乐高的,也是两节电池一个小电机,压根就转不动

网友:
4.9包邮一个,然后换9.9买3个的电机,找个废旧手机电池或18650,18650最好配个保护板防过放,充电板可要可不要,无充电板就用dc头,用手电充电器来充,效果好得多。看我以前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