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宽带电话分配器

楼主(2019-01-22):
话说这个也有点年头了,想当初通过电话线与ADSL猫拨号上网,现在的小朋友好多人没见过,就拆解一下,与大家分享,也是我在新站开业以来的第一贴

网友:
以前用过很多。也拆解过。但一直没懂得啥原理。
没它,也能用。但是接、打电话的适合,ADSL会掉网。

网友:
这玩意叫宽带分频器

网友:
比较常见的电话分配器,做工说得过去。线路不是很好的话,没它来电ADSL会掉网,通话噪音大。

网友:
从结构上看就是一个LC滤波器,从线路可看出,只对语音有作用,实际连接时可以直接串话机上,而调制器【猫】是与外线直接相连的。

网友:
家里还有好几个、到现在不知道工作原理

网友A:
是有点年头了~早期产品···现成了电子垃圾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点年头了~早期产品···现成了电子垃圾喽!!~~

经测试,可以当电话一拖二分线器用,在办公室一根线接两部话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测试,可以当电话一拖二分线器用,在办公室一根线接两部话机

有损耗~影响通话质量···只要接口~改成直通的···

网友(2020-02-18):
引用 楼主:
经测试,可以当电话一拖二分线器用,在办公室一根线接两部话机

那会不会说一部电话打通后,第二部电话摘机就能听到另一部电话和外线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