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卡怎么选

楼主(2019-01-22):
家里新换的100M宽带,位置变了台式机选什么无线网卡好,请帮推荐一款

网友:
斐讯k2 +8570p默认网卡满速10mb/s

网友:
有可能的话,台式机尽量用有线网,无线掉速非常神经的,哪怕距离再近,非得选的话,是我就会选DLINK的牌子

网友:
直接上个路由器,中继  可以用路由器做无线网卡用,还能放大信号多用了,可以上K2或K2P 无线转有线不会损失多少

楼主:
我用网件4500刷dd,中继只能2.4G , 5G的不能中继,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2019-03-01):
为什么不用有线网呢,在家里

网友(2022-09-26):
买卡王8187l或307l,信号扛扛的。其他无线网卡都是垃圾!

网友:
我想问的倒是,笔记本用什么网卡好,家里的老笔记本只有2.4G的,一直想换个5G的,不知道哪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