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航嘉SSH608多用插排

楼主(2019-01-22):
19.9元撸的,不瞎BB,好坏看官自判。

最后总结,虽然是一体铜条,但厚度在此,个人并不觉得就比铜丝能过更大电流,结构上面安全一点,铆上去的,比铜丝+锡焊要强。
优点:塑料模具不错,按钮式开关手感还行,没有那种按下去起不来的感觉。
缺点:省了电源指示灯,这点扣门过头了。

网友A:
我上次买的那个普通的插线板才假的一皮,没用过几次然后里面的铜片就永久形变了,也没有安全门,亏得还是我自己用,没啥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买的那个普通的插线板才假的一皮,没用过几次然后里面的铜片就永久形变了,也没有安全门,亏得还是我 ...

撸毛,我的原则是尽量撸品牌货。前两天杂牌万用表,还找了拆机图,照样中镖,才到手几天就不准了,测量220V,表的LED背光还闪,令人害怕,直接垃圾筒了。

网友:
一体铜排的,看着质量还可以。

网友B:
地线串联零火,看上去最短接触距离不足2、3毫米,最好为它去买一份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线串联零火,看上去最短接触距离不足2、3毫米,最好为它去买一份保险

这个问题应该不存在,后壳里面做了限位,地线也做了限位柱,以防万一,马拆开再看看。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线串联零火,看上去最短接触距离不足2、3毫米,最好为它去买一份保险

检查完毕,相隔5毫米,多个塑料柱限位,零火地三个铜片被固定的死死的,确认安全。

网友C:
插座一体铜不是关键,插座烧了大多数是因为,铜片跟插头接触不紧发热造成的。铜片结构要用那种对折大折环结构才能有效减低金属疲劳,才能保证万次插拔不松动。上图这个结构是单片冲孔结构,弹力小,容易造成金属疲劳,没有多少次那个孔扩大后,就接触不良了。现在品牌插座都是折环结构,这种单片冲孔的就是耍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座一体铜不是关键,插座烧了大多数是因为,铜片跟插头接触不紧发热造成的。铜片结构要用那种对折大折环结 ...

这个说法还真不懂,谢谢指点

网友(2019-04-25):
我买过5个航嘉排插,用了一段时间,插头插进去排插插座就变松了,它内部铜片不行。

网友:
今天买了一个,拆开也发现皮薄,原来就这样。

网友:
都跟公牛学   没创意啊    其实我不看重什么国标  好用才是真的

网友D(2021-04-09):
这种从铜片侧面冲孔结构的插套耐用性差!过了一段时间就容易松动!

网友:
带品牌的做工不会太差,看着还可以,这种东西品牌的用着放心!并且是国标的产品,用着应该可以放心!三无产品最好不要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从铜片侧面冲孔结构的插套耐用性差!过了一段时间就容易松动!

现在的排插可能只有PDU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