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充电器电源线上黑色的东西:铁氧体磁环

楼主(2019-01-22):
这个充电器电源线需要拆下来用,但是不知道后面连得黑色东西有什么用,对我来说是无用的,就拆开来给大家看看。

没有地方能拆开,没有办法只能用暴力拆解,用刀子一点点削掉外面的胶皮,最后得到一个黑的的圆柱。

圆柱中间是空的,电源线在里面折了好几次用胶封在里面。

把里面的线和胶拆出来得到一个圆捅,在手里掂着有些分量,但是用磁铁试了不是铁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做的。网上查询得知这是铁氧体磁环,滤除电磁杂波的。

拆完了,谢谢观赏,祝大家春节快乐!

网友:
浪费哦,带在线上还有点用处,拆掉了就是废品了

网友:
这款至少是真的磁环,可以绕其他的导线,但不能弄磁环电感。我以前买个没有磁性假磁环USB延长线,剥开后全是PVC塑胶。

网友:
说明这个充电线还是不错的,我看到好多都是这种的,特别是鼠标上,防止信号干扰,鼠标漂移的

网友:
这货的原理是什么呢?  一般都在电源输出线上  放220v这头不知有没有效果

网友:
铁氧体磁环,滤除电磁杂波的。另外,通过拆解可以看出此电源线质量不错,配套电源做工也不会太差。

网友:
有些是可拆的,外壳塑料扣,里面两个半圆的!

网友:
我拆出过好几个塑料疙瘩

网友:
良心货拆了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