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蓝牙手柄改造

楼主(2019-01-22):
我想换个接口,接上电脑,可换好后,电脑没识别,设备管理器里也没有。图1是我要换的,图2是借口拆掉后,是我接线有问题吗?

网友:
可能是手柄厂家有不同设置,既然用无线传输了。有线传输就关闭了。

可能通过条线或什么的设置才能生效。

网友:
蓝牙还能有线啊。

网友(2019-02-22):
这个还真得看看驱动板的问题了,也许没有有线输出?

网友(2019-04-07):
你这手柄支不支持有线传输啊?如果支持的话,那应该没问题,我的手柄是关机状态下按住开始键,然后插入USB口等待几秒。(依手柄型号,去查一下他的操作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