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8漏电大电流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1-22):
用户描述充电后不开机了主板发热,简单检测按关机键+音量键强制关机重起无反应,连接电脑不连机,初步怀疑充电ic 或者U2 坏,拆机检查,夹电1a大电流,先找漏电在那个部位,发现主板背面发热,上松香烧机大法,查找大概部位

这个摄像头边上排线底下有一个隐藏螺丝一定要注意,不拆螺丝野蛮拆主板容易拆报废

发热芯片

芯片对应点位连接图

烧机大法上电源电容直接烧机判断那个短路,拆除短路电容,夹电漏电故障排除,测试没有问题装机收工,充电1a电流正常,待机电流正常,

网友:
如果不想用松香可否使用99%的酒精代替?松香清理时有点麻烦。

这个故障是因为外力引起的还是因为质量引起?我觉得好像是质量问题

楼主:
不良电容引起,手机还是保内机,年底了用户要快修不想走售后找我修。不想用松香可以用红外热成像仪来查发热漏电ic,用判断查找漏电纯酒精不行,酒精挥发快清洗主板可以,

网友:
松香大发,记住了

网友:
这种0603的电容造成的大电流多了去了,渣想Y470通病之一,拆开C壳风扇左侧一个0603陶瓷电容破裂导致上电大电流了解一下,
当然这个故障去掉后还是有问题的就是电池和适配器一起用还是会大电流,,,还有一个地方有故障

网友:
漏电大电流还是很好找的,小电流就麻烦了

网友:
用松香烧机最有效最直接的办法

网友A:
想问下老兄修苹果用的是什么烙铁?203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老兄修苹果用的是什么烙铁?203H?

有条件用jbc高频焊台,最低要求白菜恒温焊台

网友:
谢谢分享,我有一台vivo x7也有漏电的问题,改天有空也按大侠的方法检修一下看看是不是也是电容漏电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