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养生壶K15-D05S单片机坏,拆机拍照备案

楼主(2019-01-22):
原先跳闸,没找到原因,测试壶体加热管等都正常,但是放底座上就跳闸,以为是底座问题,后来就搁置了,今天看到,就再测测吧,跳闸问题找到了,壶体里发热管接线有个地方被金属罩划伤接地了,重新套黄腊管解决了,没有拍照。

底座加电也没反应,测12v正常,5v不正常偏低太多。随测78L05正常,但是测输出短路,拆掉后面元件还短路,吹掉单片机SH79F3212M。芯片粘有胶,把板子都吹鼓了。拆掉单片机后再测无短路,单片机挂了。算了,查单片机资料,程序内置,也不会搞,回头闲了弄个板子换掉吧。

网友:
现在的电器偷工减料太严重,忽视安全性能。

网友A:
谢谢分享。。。。。这类东东,就怕单片机挂了。。。

网友B:
个人觉得正品九阳电器,相对做工还可以。

网友:
单片机一般不会坏,但坏了就麻烦了。

网友:
这底座第一眼看着像体重秤
等木版送牙膏ing

网友C:
MCU坏没得换,不知道有没有整块板子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类东东,就怕单片机挂了。。。

是呀,检查到最后还是它的问题。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正品九阳电器,相对做工还可以。

是正品的,但是,壶体金属壳没有处理好锋利的边沿,划伤线材,设计上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U坏没得换,不知道有没有整块板子卖

某宝搜索有通用5环底座,35元包孕,目前用不上,先不买了。

网友:
安慰,满分支持
单片机还是算了

网友:
单片机挂了,就只能整版换,或扔了。。。

网友:
可惜是单片机坏了

网友D:
怎么找到是单片机的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找到是单片机的问题的

单片机供电短路,拉低5V电压

网友(2020-07-06):
直接买新养生壶罢了,100多不至于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