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最近迷上了NE555,又做了个可调方波发生器。之后打算用他做个计时器

楼主(2019-01-22):
正面:焊接在洞洞板上面,用的廉价洞洞板。电容用的是33μF的固态,104可调电阻。

用的还是假冒国产NE555,这次焊的时候尽量小心:

用无水酒精进行了洗版,喜星素材的焊锡丝感觉还可以:

接上示波器,看看波形到底怎么样:

先用直流耦合:很标准的方波,最大周期可以做到4.9S。占空比50%左右

然后调整可调电阻:最小周期可以在300mS左右。再上去占空比就不能稳定在50%做左右了。

然后再看下交流耦合的波形:
周期4.9S波形

周期300mS左右的波形

网友A:
期待计时器早日完工发上来分享一下

网友:
搞个电路图啊,虽然不搞也知道个大概

网友B:
我最近也学了这个芯片,用它做了T12焊台的自动休眠和唤醒

网友:
谢谢分享!

楼主的新波真好

网友:
波形很好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学了这个芯片,用它做了T12焊台的自动休眠和唤醒

 老铁在哪学到的,有没有资料推荐?
我对这些芯片也感兴趣,不知从哪下手呀。

网友:
 YES,今天终于能看见图片了,楼主的焊锡亮晶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铁在哪学到的,有没有资料推荐?
我对这些芯片也感兴趣,不知从哪下手呀。 ...

网上比较好的视频有很多啊,比如杜洋

网友D:
楼主那个固态。。。。。。。带十字的是不是假固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那个固态。。。。。。。带十字的是不是假固态?

我也不太清楚。~那种网上电子元件杂包里面分出来的。。固态的水好像很深

网友E:
堆锡不知道是谁创造出来的,就算焊锡不要钱,也不能这么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铁在哪学到的,有没有资料推荐?
我对这些芯片也感兴趣,不知从哪下手呀。 ...

就看芯片的datasheet,再在网上搜应用电路。最关键是芯片内部的原理图,弄明白输入和输出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堆锡不知道是谁创造出来的,就算焊锡不要钱,也不能这么用吧。

哈哈,云南锡业准备开足马力生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铁在哪学到的,有没有资料推荐?
我对这些芯片也感兴趣,不知从哪下手呀。 ...

小透明同学,听说有一本武林秘诀,名字中“555时基应用800例”,几乎555所用应该都能在里面找到。其实,555的基本功能就是单稳态和多谐振荡器,各种应用都是基于这功能变通的。

网友F:
看楼主的板子估计是这个电路,充电周期=(R1+R2)xC而放电周期=R2xC,所以只有R2>>R1时基本上 是对称方波,由于R1取值不能太小所以对称方波频率调节范围不能大。如果想要大范围调节对称方波可以用下面一个图,图是网上找到懒得自己画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楼主的板子估计是这个电路,充电周期=(R1+R2)xC而放电周期=R2xC,所以只有R2>>R1时基本上 是对称方波,由 ...

是的 我是用你图一的原理图  R1取了1K。
你的意思是用下面图二的原理图制作,可调范围会变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堆锡不知道是谁创造出来的,就算焊锡不要钱,也不能这么用吧。

锡接过线的办法很常用也很好用啊。不然洞洞板还能怎么办都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计时器早日完工发上来分享一下

NE555配合CD4026做了一个简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NE555配合CD4026做了一个简单的

谢谢分享,这个制作有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