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浅拆一台苹果手机 iPhone 4S

楼主(2019-01-22):
不怕你笑话,这是我接触的第一台水果,因为我肾亏,买不起。这是亲戚的,坏了丢我这的。今年是我的数码清理年,动手了。还能开机的:

但是不懂这是什么型号:

背面:

这是啥型号呀:

开机试过,WIF、蓝牙都不能启动,在设置页面一直转:

第一次切水果,底部只有两颗螺丝,还掉了一颗:

把电池拆出来,电池排线还带有压片的,果然注意细节:

因为是充了电再试机的,电是满的:

少见这么紧凑的电路板:

这块连着天线的,是什么模块?

不是天线接触不良导致WiFi不能启动吧?拆出来,把金属触脚弯出来的,增加接触力度:

看一下电路细节吧:

排线的地方多有压片:

这里有飞线,还是被拆修过的:

这电路,老鼠拉龟,无从下牙。回装了。当初亲戚丢这的时候,就想着,这种老机子,弄好了留在家中连WIFI用也不错呀,现在WIFI也是死的,那就当电话用吧,拆了卡套一看,是这种:

还没有这种规格的卡套,看来,连电话都做不成了。真的是要吃灰了。
这是什么品种的水果?PS:今天从一堆旧手机中找到一个这种microSIM卡套:

换上去连电话卡也不认,这电话卡还要怎么设置的吗?在别的手机试过卡套和电话卡都没问题。咋整?

网友A:
港版电信制式iphone 4S,2011年发布,A5处理器,512M运存;目前支持最新系统是iOS9.3.5;可以刷到6.1.3然后在线升级到8.4.1会好用一点,毕竟935太卡了。

网友:
港版4s,紫薯布丁

网友B:
怎么不刷机试试?港版电信制式iphone 4S,我记得我以前同事用过一部烧号版的4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刷机试试?港版电信制式iphone 4S,我记得我以前同事用过一部烧号版的4S........ ...

你的意思是还值得折腾?好吧,你告诉我关键字了,又准备入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港版电信制式iphone 4S,2011年发布,A5处理器,512M运存;目前支持最新系统是iOS9.3.5;可以刷到6.1.3然后 ...

还没刷过水果呢,这么老的机,还能找到刷机包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刷过水果呢,这么老的机,还能找到刷机包吗?

苹果没有第三方固件,只要能激活的都是官方固件,不是官方固件也刷不进,刷进了也不能激活,

所以只要知道哪些版本能激活,去官网或第三方镜像服务器下载即可,比如爱思,iTools等等。
苹果玩的就是服务,连个固件都下载不到,还有谁买。

网友C:
应该是microSIM卡,比nano大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microSIM卡,比nano大一圈

是的,以前有这种卡套,不知丢哪儿了

网友:
当年的经典

网友D:
这个水果就不用折腾了吧,搞好会不会又想换背板

网友E:
看到蓝牙开关是灰色的,描述4S WiFi打不开。我马上就想到是这个模块坏了,4S的通病,
升级高版本的系统后,WIFI的功率提升。信号问题比之前好很多,但随之而来的是发热量也增大了很多,造成虚焊,
如果有风枪的话,对着稍微吹吹也许还是能修好的,无效的话,多半是这个模块直接烧了,要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蓝牙开关是灰色的,描述4S WiFi打不开。我马上就想到是这个模块坏了,4S的通病,
升级高版本的系统后, ...

你换过?我还没拆开呢,先刷机吧,不行再按你这个方法试试。先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换过?我还没拆开呢,先刷机吧,不行再按你这个方法试试。先谢了。

这个问题是通病,好像苹果4也有,我记得当年在大学同学借我风枪补焊。。。结果吹得机器都开不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是通病,好像苹果4也有,我记得当年在大学同学借我风枪补焊。。。结果吹得机器都开不开了 ...

蓝牙和WiFi是同一个模块的吗?它现在是两个都是灰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牙和WiFi是同一个模块的吗?它现在是两个都是灰色的

是的。是wifi蓝牙一体模块。。这个模块吹吹,如果再不行您找找哪个坛友有坏手机,拆一个,淘宝买全新不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换过?我还没拆开呢,先刷机吧,不行再按你这个方法试试。先谢了。

我修过自己的,吹几秒钟就行了,但是装回去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些导热处理,不然还是一样会坏掉
没弄好之前先建议不要连ITUNES刷机,很高的几率会报错,实在要刷的话建议用爱思助手,跳过激活刷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苹果没有第三方固件,只要能激活的都是官方固件,不是官方固件也刷不进,刷进了也不能激活,

所以只要知 ...

重点是最后那句话,你的意思是你也不鸟苹果?反正我这是第一次接触水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水果就不用折腾了吧,搞好会不会又想换背板

可是这是我第一台水果,就用它来学习一下吧,听说录歌很不错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