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新手学习刮腻子

楼主(2019-01-23):
事因一个多月前,熊孩子几分钟的杰作,用水彩笔在墙上乱写画,到发现时已经这样了。。。

在我们这里并不是说刮腻子,而是叫刮塑,价格大约12-18块钱一平方,但量少没人来做的。
眼见快到春节了,难道还要保留这极具创意的作品给亲友欣赏? 还是决定处理一下好点,但这么一点活很难找人刮的,只能自己动手试试,也可以自己学点刮塑技术。材料有现成,胶水是半年前邻居刮塑时偷装了一点,粉是几年前在路边捡来半小袋双飞粉。之前有留意看刮塑师傅开粉和刮抺方法,总觉得也不算难操作,应该自己也能弄吧,所以有材料总会留一点,方便偶尔少修少补使用。这次要刮1~2平方这么多面积从来没干过,能不能刮好,自己也不知道。

倒胶倒粉,用铁铲简单搅拌,边加边搅,粉多了~ 好像有点干。

上电钻搅拌,效果好很多,打了一会,基本成膏状,感觉就是这样子了。
其实没刮塑师傅打的粉膏好,我弄得有点稀,但是粉放多就觉得很干,不够湿滑,只能这样子了。

因为是水彩笔画的,颜色已经渗过粉层,只能铲除有色的地方,当时一手灰就没记得拍图了。
这是刮好后拍的图,弄了一个多小时才有这效果,新手什么都不懂也没有经验,别人几分钟刮好,我却要弄一个多小时,一边回忆一边学刮。最痛苦的是看似刮得差不多,但未觉得满意,主要刀抺痕严重,觉得不好看,又重复刮抺,然后就起皮了,越弄越差,十分恼火,最后只能铲掉重刮。特别是边界位置,越想弄得自然点越是容易发干起皮,一下起两下止,再弄就麻烦了。所以一个多小时才弄好,超低效率。。。
现在未干透看效果还算可以的。

等完全干透就另一个样子,远看还可以,近点仔细看效果并不理想,这是专业和业余新手的区别。

这次总结了点经验,腻子膏开得不够好,可能是胶水问题,这次留用的胶水算保存得耐了,只是有点稠,略加了一点水开稀能用。以前曾经也装过几次胶水,但都是存放一段时间就发发黑臭,根本不能存放。还有就是手法和工具也不够好,很容易出抺痕,刮好干透后手感也不够顺滑,下次有机会想试买桶调配好的腻子膏用,看看会不会效果好点。

网友A:
不知道试试砂纸打磨下会不会好点?

网友:
用240的砂纸打磨一下,刷上立邦漆就好啦,记得全部刷不然颜色不一致。

网友:
240的砂纸打磨,把你的胶水刷上就好了

网友:
用240砂纸打磨,刷上胶水,不然会掉粉。

网友:
双飞粉腻子不防水,逐渐被淘汰了。
上腻子之前先把基底砂光一下增加粗糙度增加粘着力,然后喷水,水吸收完了上腻子
腻子干后再细砂纸砂一下,去除刮痕,最后上乳胶漆,齐活
腻子配方一般有白乳胶,双飞粉/石膏粉,水,建筑胶水等

网友:
应该用泥板抹平

网友:
几年前偶也弄过一次,滑石粉+白乳胶兑水,打磨后再刷乳胶漆
坚持到2018年夏天,下大雨未关窗又给泡开了

网友:
趁着快干的时候再用刮刀收一下光,就光滑了

网友:
 在数码之家我学到了刮腻子

网友:
这果然要功夫,M币一看只有4,其它还在路上,我也只能等了,不然楼主会刮了我

网友:
熊孩子过几天又去画了  这个能不能装个什么板让他画个够

网友B:
这样不错了。

对比专业的,你差一道工序而已。即:量一下最宽是多少,然后取一段塑料,铁的也行,笔直的作为刮尺,长度是测量的2/3以上,刮两三下就行了,垂直交叉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错了。

对比专业的,你差一道工序而已。即:量一下最宽是多少,然后取一段塑料,铁的也行,笔直的作 ...

应该给我加专家

网友C:
谢谢分享。。。。到我工地来吧,从小工学起,包吃包住。。。。

网友:
泥水工的活也学会了

网友:
原創內容,同样自己刮过,感同身受,满分支持。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到我工地来吧,从小工学起,包吃包住。。。。

包吃包住还要包舒服,你懂的~   最关键工资也未提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试试砂纸打磨下会不会好点?

肯定会好点,但飞粉厉害,还是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