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sf2281调节OP大小,有坏块的金士顿固态硬盘抢救

楼主(2019-01-23):
就是这个烂盘,扶拉屎已经被操烂了,开卡各种问题,即使开好也是读写几次后彻底掉盘不认,smart数据里坏块数飙升,ssd life直接掉到1%,想了想突然灵光一闪,假如把OP预留空间改大一点,那么动态分配的后备块也会多一点,也许就有奇迹发生了呢?

赶紧行动,在开卡软件配置里修改如下参数:

注意看了,低格参数里的交错因子数值,如果保持默认0,开卡后最不稳定,设为4或者7,实测能增加稳定性,但写速度稍慢一点。最大lba块数值调小一点,开出来可用空间变小,同时OP空间增大,OP空间里动态可用的预留块也会多一点,实测有效。
这里还没完呢,开卡后还需要多跑几次圈,让固件自动识别并屏蔽坏块。这里是刚做实验稍减小用户空间后跑第一次时的状态:

后来觉得不可靠,直接把lba块改成200000000整数,可用空间只剩95G,跑圈头两次有坏块,几次后可以屏蔽多数坏块。

然而smart数据还是告警了:剩余寿命只剩1%,预留块剩82%;

回开卡软件清除smart,

返回win7查看状态:

预留块变成满的了,但是寿命还是只剩1%,看来渣士顿估算寿命的算法还是靠谱的,跑圈依然正常,插拔几次也没掉盘,

用intel工具看下smart:,

跑个分,实在太渣了啊,比U盘强点儿?

最后自己跟自己吼一声,剁手!!!咸鱼有瘾,捡漏需谨慎!

网友A:
我U盘似乎跑分都比这高。正常的固态起码500分左右吧。

网友:
学习了,
希望能起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U盘似乎跑分都比这高。正常的固态起码500分左右吧。

你是没用过V300,正品金士顿V300正常的就300分多点

网友(2019-04-24):
看来这是个被操烂的网吧回写盘,就算2281这样强大的ECC效验,也很难堵住颗粒的千疮百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没用过V300,正品金士顿V300正常的就300分多点

渣士顿出了名的山寨比正品快,
去年拆到过一个山寨的V300 120G,拆开一看是2246XT+闪迪RMRMRM的15131-064g两片,开卡完跑分,读500写320,4K-64队列读170写140,跑分600,
还有就是一个正品U盘,群联的什么2251主控+东芝8TDK,读100写10,然后不知道采购从哪买了个山寨的,拆了看是3267AE+东芝白片,读150写60.....

网友(2019-05-30):
这盘颗粒已到寿命,且白片没有折腾的价值,卖板子吧!捡漏需要技术支持,需谨慎!

网友:
这个是刚做的,金士顿蓝板,开的8ddj,sata2测试的。

网友(2022-07-28):
学习了,正好有两个sf2281的空板,先备着。

网友:
可以做做MST

网友(2022-11-17):
求求MST教程 自己试了多次试不出来

网友(2023-01-18):
都在传sandforce做mst也没人知道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