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测试一下zt109的输出波形

楼主(2019-01-23):
zt109有一个方波输出功能,这个一般似乎也没什么用处,
看到别的论坛里测试zt219方波输出5K时上升沿很缓,看看我这个

最低输出频率50hz

幅度大约3.3v

然后可以用按钮递增频率,这是100hz

500hz,好像都是10进制增加,100,200,300。。。

1khz

波形还不错

然后是2000,3000,4000,直到5000hz,这是最大输出频率了

并没有太缓的上升沿,哈哈,还好

放大看看,上升沿延迟大概2ns左右吧

方波输出搞得频率有点低,搞到100Khz就好了

在反测一下示波器的输出
1khz

还算精准

占比也正好50%

网友A:
谢谢分享!

这个贝壳玩具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这个贝壳玩具不错。

哈哈,多谢,这个都没人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多谢,这个都没人回复!

现在条件都好了, 大家都是台式波波

我是用玩具表的,这个贝壳波小巧对还没有波波的人,还是可实用的工具,就当它交流玩具电压表,频响比一般的手持表要宽,跑交流信号和估测电源波纹是否超标还是可以的(一般维修工作不必看波形是否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条件都好了, 大家都是台式波波

我是用玩具表的,这个贝壳波小巧对还没有波波的人,还是可实用的工 ...

说的没错,价格再便宜点就好了,不过有70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