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剃须刀PQ206,请坛友鉴定一下真假

楼主(2019-01-23):
买了一款干电池式电须刀,坛友鉴定一下真假,如果是假的我退货

网友A:
真的,一点不假,我也有这么一款。

网友B:
真的,我在地摊7元买过一个PQ206的剃须刀,用着不错,比较省电。楼主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一点不假,我也有这么一款。

真的话,我就不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我在地摊7元买过一个PQ206的剃须刀,用着不错,比较省电。楼主多少钱买的。 ...

挖宝网,58元,看这做功也不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挖宝网,58元,看这做功也不怎么样

咸鱼大概40左右包邮

网友:
飞利浦低端货就这样

网友:
假的,电机牌子不是loda,真的电线一红一黑,还粗点,这个模具也差,现在壳后面有生产日期,刀头进口的是有随机码字母的,国产刀没有,我刚买了个配国产刀的退了,没有随机码,金属颜色也不对,进口的有点黄,明明写的进口刀到却是国产刀,在京东第三方深圳美软国际那间买的

网友:
謝謝分享  HQ40的后期产品。

网友:
何必纠结真假。反正拆过了,不给退货。

网友:
真品无疑,把电池仓砸掉,用4056充电板加超薄锂电池改装充电,一年只需充电两次,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的

网友:
剃须刀还是喜欢松下的三刀头往复式的

网友:
图片太模糊,但是最后两张图个人感觉不太对,模具太粗糙,电池金属弹片有毛刺,竟然用两根红线

网友:
飞利浦这样的国外品牌厂家,电池连接线不可能用相同的红色的吧? 凭这一点,认定假的。

网友:
不管真假,只说说这款不好的地方

刀片不能换,旋转刀片的更换和清洁 需要剪断热变形固定塑料柱
以前拆过比较便宜的飞利浦,里面没有软线焊接。是长条金属片,开关处的焊接容易断线。

总之很浓的山寨味道。不建议使用。

网友(2019-05-28):
收藏学习了,下次买的时候可以鉴定真伪了

网友:
PQ是比较低端的型号,真货也就这样

网友:
应该是真的,不过剃须刀建议上松下的

网友:
看这背面的字样,感觉是假货。。。真货目前背面的字,国货和进口货,不是这样的。  有日期的,不是日期见胡渣仓。。。自己上正规的看看正品评语截图就知道和你的这款截图不一样。

网友:
假的,白色的刀头轴早就停用了,还是假货里面连高仿都不做的。另外下次记得把刀头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