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鹿客OJJ智能指纹锁X1新品评测:2.拆解篇

楼主(2019-01-23):
这次有幸获得了鹿客OJJ智能指纹锁X1新品论坛评测资格,在此衷心感谢鹿客团队和数码之家提供的这次机会!
第一次接触指纹锁,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

本次评测主要分为以下几部分进行:
1. 开箱及外观:
1a.控制面板开箱及外观篇: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0
1b.锁体开箱及外观篇:待续
2. 详细拆解
3. 安装记录
4. 试用评价

鹿客OJJ智能指纹锁X1简介:
OJJ智能门锁 X1是鹿客首款千元智能锁产品,也是小米生态链首款千元智能门锁。外观上,OJJ X1由多次获得IF设计奖、红点设计奖等世界级工业设计大奖的团队操刀,延续了鹿客的极简设计风格。OJJ X1创造性地将指纹识别模块无缝融入门把手之上,轻松实现隐形指纹一步开门,从此告别传统指纹锁较为繁琐的三步开门。安全性能上,不仅采用了C级锁芯,也有实时远程报警、金融级独立芯片加密、“小黑盒”线圈电磁攻击防护等全方位安全防护,保障了产品的安全性能。此外,OJJ X1还采用了双轴承工艺和更为耐磨的材质,更坚固耐用,保证产品的高品质。
具体请参见:https://youpin.mi.com/detail?gid=104837

在收到锁体和预约安装之前,先拆解面板来给大家看看
外观
主体是铝合金材质,表面磨砂烤漆精细,强度高、耐腐蚀

先拆门外侧面板,背面胶垫下就是螺丝

圆标签下应该有颗螺丝

无损拆下标签,果然颗十字螺丝

拆掉就能打开面板了
背板是厚实的铁板,目测厚度2mm

先看偶比较关心的转轴部分

这就是传说中的电子离合器

这个牛角形金属片可以上下拨动,貌似力不大
用来顶转轴上的销子

拆下来看看
背面也看不出啥来

底部有U型衬板
偶猜这个衬板除了增加防护强度,还用来导磁屏蔽磁场,防止外部用强磁体开门

拆开转轴上的压板
左边上标记“L”应该就是左开门专用的,那右开门上是“R”吧

这就是宣传中的双轴承之一了
这就是门把转动顺滑和耐用性的保证

转轴压板和传动套

转动轴不好进一步拆了,只能继续往下看
这是机械钥匙孔保护盖的防脱结构,两颗螺丝固定的挡板下还有了一颗磁铁,看来这就是钥匙孔保护盖顺滑吸附的秘密

最底面就是应急接口板和高声贝喇叭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个独立腔体,也就是说底部接口和转轴之间还有个金属隔板
如果破坏了USB口这部分,依然无法开门,进一步提高整个锁的防护性能

都拆下来看看

应急接口板正面
看过好些千元智能锁,用焊接的多,鹿客均采用了接插件

剩下的面板壳体,挺厚,目测也有2mm
内部也做了涂层处理,比那些光秃秃显金属本色的好多了

再看大家都关心的主控板
全貌,采用了不常见的黑色阻焊膜

主控芯片
蜥蜴的EFM32系列微控制器

这部分应该是电源电路
表面貌似涂覆了三防漆,不太看得清楚元件上的标记

看起来这部分是电子离合器和高声贝喇叭的驱动电路,均带有驱动IC

这边是屏线及其接口
采用的松下CR1220锂电池,插座设计很特别,还采用了镀金接插件,好评!
这枚电池应该是保存挥发性数据用的

这里是防拆检测开关,用料貌似和一些台式机电脑重启键一样

边上还预留了一个按键位置,也许是预留高阶型号用的

版本号贴纸
支持语音,看来应该语音报警的
红外?这个功能就猜不到了,也许是有其他高阶版本的

再看边上的连接电缆接口,采用USB Type-C型
还用了螺丝固定线缆,进一步防止关门振动导致接口接触不良

基于安全原因,主板暂时就不拆下来看了
看过鹿客其他型号智能锁的测评,板子底部还有锌合金防撬板,这一点在OJJ X1的详情介绍里也有介绍到

楼下继续拆门内面板

楼主:
继续拆门内面板从左到右(安装后则是从上到下)分别是电池仓、内把手、机械反锁旋钮

打开电池盒
发现侧面(安装好就是底面)有海绵垫,用来吸收碱性电池漏液,避免流入锁体内部造成更大的问题

打开电缆接线盒
左下角是Type-C线缆接线口,剩余地方是预留的收线空间
对于比较薄的门,特别是木门,安装时可少在门上打孔掏洞了

拆掉里面和电池仓的螺丝,就能拆掉电池盒了

电池盒背面
有块小电路板

近点看
右侧有独立天线,还带固定卡扣,设计很用心

拆出来才能看到另一面
盒子内部是粘贴的天线,通过IPX接口和主板连接,应该是蓝牙用的

另一面的全貌

这个没查到,看位置应该是蓝牙芯片
与前面天线组成蓝牙界面与手机连接

MXIC出品的串行闪存,应该是放固件用的

这里还有颗IC,标记看不太清楚
应该是传说中的“米家安全芯片”,提供金融级数据加密,保障交互和数据安全

拆解篇完结,试用要等收到锁体再安装后才能体验了

总结一下:
鹿客这个OJJ X1智能指纹锁内部做工很好,所有PCB都涂覆三防漆,防止水汽侵入,延长使用寿命
电路以及机械结构方面不太懂,至少板面元器件密集,看着就舒服
机械结构方面采用了双轴承,进一步提高门把耐用性,还能达到宣传中如丝一般顺滑手感
整体金属打造,细节设计到位,感觉考虑比较周全

OK,欢迎继续关注后续锁具开箱、安装和试用

网友A:
800一把要的和我联络,自己安装,适配99防盗门,安装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0一把要的和我联络,自己安装,适配99防盗门,安装简单的!

现在这生意好做么?

网友B:
电池仓盖设计的不怎么好。完全卡不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这生意好做么?

只是有资源而已~

网友:
你评测,我放心

网友C:
我的压USB线的固定螺丝脱扣,出厂时只是把螺丝放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仓盖设计的不怎么好。完全卡不住。

嗯,没卡钩,貌似只靠过盈配合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800一把要的和我联络,自己安装,适配99防盗门,安装简单的!

这个锁小黑盒可以防吗 ?

楼主:
现代社会有资源就是牛!

网友E:
对这个牌子的智能锁无爱,因为厂家在上次的微信群的免费赠送活动搞的很恶心,号称送一千个,疯狂的拉人进微信群,中奖名单公布之后,群里都炸了,我所知道的十几个群里面没人中奖的,名单都是内定,有的还是一人中两个。所以以后这个牌子的东西,我不会买。

楼主:
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小细节做得可以
等木版送来牙膏再补上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元首中彩了。这智能锁用料不错,结构新颖。。。。。

网友:
謝謝分享,设计是全黑的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这个牌子的智能锁无爱,因为厂家在上次的微信群的免费赠送活动搞的很恶心,号称送一千个,疯狂的拉人进微 ...

没参加过微信群活动,论坛搞的活动还是靠谱的

网友:
看着挺复杂的,那电子离合器是啥原理?

网友:
离合也是在门外侧,有谁对比一下和399的鑫众美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压USB线的固定螺丝脱扣,出厂时只是把螺丝放在那里

看来品控有问题
重新攻丝或者胶粘,还是要固定一下,免得关门慢慢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锁小黑盒可以防吗 ?

据鹿客介绍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