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Buffalo PAM5-24车载逆变器

楼主(2019-01-23):
一辆车上的逆变器,好像有4000W的样子。下面有四个80A的电瓶,做成2并两串给供电。当外接电源时会自动给电瓶充电。现在不能正常工作了,给拆开看看。

铭牌和按键开关。

外观的照片找不到了,这张是把外壳的照片拆了拍的,两根粗线接的蓄电池,右侧是交流输入和输出。

发现面有水渍。

外边接线,很大一个,

拍照做记号,准备拆下

拆下来抱到车间维修,整重大概有30公斤以上。

把上面的接插件拆了

下面有个超大环形变压器

铭牌

底下变压器和风扇

功率板

好多肉

水渍

这晶振上面并了一个电阻?

开关按键和指示灯

把水渍清理后装上就能正常输出了。

网友:
功率管虽然多,可是没有散热器吗?4000W呀。

网友:
进水好严重,金属片的生白锈了
现在牙膏太少,等到了再挤

网友A:
水牛取力发电机的吧?

网友:
这是房车上用的吗

网友:
4000W。一共120个管子,一个也是管子出力也是33W:smile:

网友:
可以的,这管子堆料了

网友:
按国内做20个管解决了吧

网友:
功率管排成阵势,很好看!!!

网友:
满分支持,好壮观的管子

网友:
管子站队啊

网友:
这家伙太强大了。。。。。

网友:
管子战队排成阵势,很壮观。

网友:
这一片管子好壮观!

网友B:
谢谢分享。摸死这阵列很壮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牛取力发电机的吧?

行家啊,这个还真是水牛发电机系统,这套使用蓄电池逆变的,下面还有一套是直接用车子发电逆变22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摸死这阵列很壮观。。。。。

管子用得多,每个管子通过电流小,发热量也就小了。据说这东西很贵。

网友:
好壮观,价格也很感人哈

网友:
这管子有毒(排队),用料猛

网友:
变压器和电容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