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水星300M无线扩展器 MERCURY MW300RE

楼主(2019-01-23):
这个扩展器是去年夏天在地摊买到的,当时拆上电指示灯还有显示,可是等我要用的时候就不亮了,经过检查是电源部分损坏,曾经使用外接5付电源也不好用,那今天就拆开让大家看看。

网友A:
芯片看得不太清楚,这个运行稳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看得不太清楚,这个运行稳定不

到我手就没好用过,只是插上指示灯闪了一下,以后就不亮了,我用5付直接接到电路上也不行,不折腾了,原来我的平板电脑在单位连接网络连不上,因为单位网络内有汉字,现在我不用平板电脑了,这个也就没有意义了,拆开大家看一看。

网友B:
这种东西,9V和12v的比较多。5V应该是带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9V和12v的比较多。5V应该是带不起来。

输出滤波电容是10付的,能是9或12付的吗?

网友:
主控是mtk 7628?
好像没看到运存

网友C:
1MB flash,无外置内存,这成本控制相当强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MB flash,无外置内存,这成本控制相当强大了。

这个做工看着还行。

网友(2019-12-03):
引用 楼主:
到我手就没好用过,只是插上指示灯闪了一下,以后就不亮了,我用5付直接接到电路上也不行,不折腾了,原 ...

mt7628kn,要3.3v工作

网友:
求编程器固件

网友:
成本控制的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