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发电机检修后回装转子

楼主(2019-01-23):
发电机检修后回装转子

网友A:
这转子跟轴差不多粗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转子跟轴差不多粗啊

是啊,挺奇怪的,为什么转子这么“细”,哪位能科普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转子跟轴差不多粗啊

估計用了現代化高科技的強磁,
高速運轉,加工方便,精度高。

瞎猜的,說錯莫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計用了現代化高科技的強磁,
高速運轉,加工方便,精度高。

我估计也是强磁之类。。。。

网友:
这是发电厂里用的吧

网友:
看样子一个吊机不好装进去

网友D:
是旋转磁性转子发电的。是固定磁场。如何调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旋转磁性转子发电的。是固定磁场。如何调压呢?

通过调节励磁电压来调压。

网友:
真是大家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挺奇怪的,为什么转子这么“细”,哪位能科普一下

汽轮机转速高!3000转的转速要是做粗了就得飞起来!

网友:
第一次见,开眼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大家伙!葫芦伺候的是定子?将定子拉到位?这转子有那么娇气?这安装的精密度很高啊!

网友E:
这家伙够大,多少mw的?

网友:
謝謝分享,砸个专家,多讲解以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家伙够大,多少mw的?

容量不大,330MW的发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调节励磁电压来调压。

这个转子就是块磁铁,没看到励磁线圈,如果调励磁呢?

网友(2019-02-25):
引用 网友B:
是啊,挺奇怪的,为什么转子这么“细”,哪位能科普一下

越细,离心力越小,运行越平稳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計用了現代化高科技的強磁,
高速運轉,加工方便,精度高。

转子铁芯嵌励磁绕组,通电产生磁场。由原动机拖动转子磁力线切割定子绕组产生电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