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请问论坛大神普通SD卡与监控记录仪SD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1-23):
最近家里买了一个网络摄像头,小米云台版,官网SD卡要50多块钱,就没有买
然后在天猫看到同样的32G闪迪才33.9,就买了,金士顿的36.9,不知道哪个好,就买了跟小米商城同款的闪迪
但是后来又搜到了32G闪迪,监控记录仪专用,要60多,比普通的贵了一倍
我想问问这两种卡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价格会差一倍?

读写速度都是class10的,几乎不差,红黑颜色的33.9,白色卡69.9,差在哪里呢?我买的33.9的。

金士顿,东芝,闪迪哪个品牌好一些呢?我家里相机用的是十铨的,有说好也有说不好的,我用着还行

这个摄像头的电源感觉没有小米手机的电源那么精致呢(黑色手机配电源,白色是摄像头电源)

很好玩,像个小机器人,可以360摆头,上下100多度

后面的小喇叭,可以与家人对讲,前提是只能我用手机单方面发起对讲,这个功能很实用。

画质与专业的监控摄像头是比不了的,就是看看家还是够用了。价格也不贵。

网友A:
估计有tlc的有mlc的  擦写次数不一样,寿命不一样!

网友:
其实没啥区别,反正卡坏了直接换新的

网友B:
这个云台版监控头多少钱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云台版监控头多少钱要的?

小米商城是189,领券179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米商城是189,领券179

收到,刚也拍了一个,以前是199.早就想要了。

网友:
区别在于使用寿命,监控一般都是写满覆盖,写入量会比我们日常使用的会大,一般的内存卡写入寿命没有专业的长,就是不知道具体差多少。

网友:
速度不一样,耐久度不一样, 连续可持续读写不一样。受热程度不一样。

网友:
我猜两张普通卡寿命加起来怎么都比一张监控卡的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有tlc的有mlc的  擦写次数不一样,寿命不一样!

估计是材料不一样,我看标称的工作温度是一样的

网友C:
监控卡出现ecc无法修复的字节错误不会报错和锁卡,用来做视频记录即使出现字节错误顶多会出现视频丢帧或者局部马赛克,这样的固件算法可以大大提高监控存储卡的寿命,不至于因为坏块导致整个卡锁死;如果用来存文件,那么可能导致文件无法读取和乱码。普通存储卡默认是存储重要文件的,如果发生ecc无法修复的坏块导致一些字节损坏,存储卡固件会触发锁卡命令,提示使用者该存储卡已经不稳定,要及时转移重要文件。

其实监控存储卡和普通存储卡最大的区别在于上述固件的设置的区别。普通储存卡当监控存储卡用,大量的写入可能会导致坏块的出现,最终导致锁卡;由于存储卡一般是终身保修的,这样会造成大量的售后返修。所以厂家变精明了,推出监控用存储卡,这样监控用存储卡会大大降低返修率。排除其他因素,监控卡卖的便宜是应该的,卖的贵那就是收智商税。

网友:
监控级的卡可能会使用更好的闪存 并且容错率更高 使用寿命比普通内存卡长很多。

网友:
11楼真相了,主要区别就是ecc处理方式,比如监控级的硬盘,适合存视频,但不适合存数据,监控卡也是。厂商这么精,如果真是用了mlc的晶元,那肯定会大吹特吹,努力抬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监控卡出现ecc无法修复的字节错误不会报错和锁卡,用来做视频记录即使出现字节错误顶多会出现视频丢帧或者 ...

大概明白了,那如果普通的卡被锁卡了,自己格式化能格回来吗
就是假如因数据错误导致卡不能用了,自己怎么处理能让卡再次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概明白了,那如果普通的卡被锁卡了,自己格式化能格回来吗
就是假如因数据错误导致卡不能用了,自己怎 ...

没法格式化,只能读不能写。没有开卡工具的话,只能扔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法格式化,只能读不能写。没有开卡工具的话,只能扔了。

TF还有开卡的工具?我有一张三棒的32G卡,里面的东西删不了,也格不动

网友:
普通的直接用,保存好包装盒,出问题了直接找狗东售后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TF还有开卡的工具?我有一张三棒的32G卡,里面的东西删不了,也格不动

大部分u盘和固态硬盘开卡工具都流出了,而内存卡开卡工具很少有流出,所以看不到而已。

网友:
进来了解了不少。

网友(2022-03-11):
引用 网友C:
监控卡出现ecc无法修复的字节错误不会报错和锁卡,用来做视频记录即使出现字节错误顶多会出现视频丢帧或者 ...

欢迎这种风格的答案,可惜太久了打赏不了,只好点个支持意思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