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米动手表表盘脱胶了,不知用哪种胶水补一下合适

楼主(2019-01-23):
买来一年多点,用着还行,前两天不知什么缘故表盘脱胶了。现暂时用电工胶布缠着用一下。
百度过,看来是个普遍问题,表盘容易脱胶。想来想去没什么合适的胶水可以用,这个表盘边缘上胶位置比较狭窄,
又需要一定的防水防震,手头上的免钉胶、玻璃胶、万能胶,感觉都不合适。

网友:
修手机屏幕的胶水可以的

网友:
手机屏胶水T-8000

网友A:
不保修了吗?问问客服,这感觉可以认为是产品质量问题。

网友:
我觉得爱牢达的透明AB胶应该可以,那个很粘稠,也比较好涂,干得不快不慢,强度也很高

网友:
手机屏胶水T-8000这个没错

楼主:
感谢各位建议,买个T800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保修了吗?问问客服,这感觉可以认为是产品质量问题。

京东上有买了延保,但是第三方保修,要我快递过去,我想了想还是自己修修保险一点。

网友:
B7000白色的,T8000白色的

网友(2020-11-24):
引用 楼主:
京东上有买了延保,但是第三方保修,要我快递过去,我想了想还是自己修修保险一点。 ...

朋友您好!这个米动手表表盘脱胶的事情,确实很来气,寄回去保修了一次,才几个月又脱胶了,现在已经过了保修期,也想试试自己贴,请教下朋友您的经验,请问买的什么胶水,胶水涂在哪些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