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愿做比翼鸟,奥睿科双硬盘底座上手体验

楼主(2019-01-23):
       升级固态硬盘以后,淘汰下来的机械硬盘始终在闲置中。固态硬盘速度虽快,怎奈容量太少。把机械硬盘充分利用起来,可以弥补固态硬盘容量不足的缺陷。于是在网上搜寻了许多硬盘盒的相关产品,经过多方比较,最终选定了ORICO(奥睿科)的产品。ORICO(奥睿科)是笔记本电脑、PC台式机、平板电脑及智能手机等终端设备提供周边产品的厂商。是国际著名存储外设国产品牌,品牌定位于中高端,产品凭借创新的理念和卓越的品质被广大用户所认可,目前已成为中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硬盘存储外设领军品牌。经过多年的深耕细作生产的硬盘底座质量已经非常好,品质有保障。于是二话不说果断下单,经过3天的等待,产品很快收到了。
外观展示

       外包装盒依然还是蓝白相间的传统配色,搭配图文并茂,产品规格型号等信息一目了然。

       打开盒子内部包含双盘位硬盘底座主体、电源、Type-C数据线、说明书还有奥睿科每件产品必有的感谢卡。

       硬盘底座有两个硬盘插口,2.5寸和3.5寸硬盘都可以兼容。可免工具将硬盘直接插入插槽安装到位,支持即插即用和热插拔,双盘位最大支持24TB。底座采用全透明硬质塑料外壳,可以清楚看到内部电路板的优秀做工。可见ORICO对产品的品质非常有信心,才敢于采用全透明材质作为外壳,让元件细节与做工一览无余。硬盘的底座侧面从左至右分别是12V电源插口、Type-C数据线插口、开始按键、克隆/PC选择开关和电源开关。电路板的正面还有几个显示拷贝进程的LDE灯,拷贝进行时,面板上的指示灯会逐个亮起,以此显示拷贝进度。

       透过透明外壳可以看到硬盘底座采用台湾产智微科技JMS561U芯片,此芯片采用SATARevision3.0 6Gbps桥接方案,同时支持UASP加速协议,速率可达500MB/S。

       电源部分采用12V3A,36W大功率,保障硬盘安全稳定运行。我们知道硬盘正常工作时对电源要求比较高,电源的电流波动或者功率不达标,会对硬盘的稳定工作受到极大的影响。轻则读写错误,重则损伤硬盘,产生坏道,减少硬盘的使用寿命。所以能有稳定足额的电源供给,才是硬盘底座稳定工作的基础。
此硬盘底座还采用Type-c接口做为数据的传输接口,相信大家对Type-C这个接口已经不陌生了,它是最新的接口标准,现如今采用Type-C接口的设备越来越多。那它有什么优点呢?Type-C接口最大的优点是,不分正反面,闭着眼睛也能插进插口。再也不用担心以前MicroUSB插口 “感觉怎么插都插反”的烦恼,也不会因为插反了而导致插口损坏的困扰。这使得奥睿科硬盘底座的使用更加的人性化了一些。
使用与性能
       首先来测试一下特色功能——硬盘底座的脱机对拷克隆功能。硬盘底座不用连接电脑,就可以实现两块硬盘的数据内容互相拷贝,非常实用方便。有的时候旧硬盘内存储的数据内容想要备份拷贝出来却又不在电脑旁边,这时候只要一个ORICO硬盘底座,轻松就可以实现数据的复制转移备份工作,而不用借助电脑。

       先把原盘和目标盘插入到硬盘底座中,接通电源,按下开关,听见两声鸣响说明机器准备就绪,再按拷贝键,就可以静等拷贝完成了。我准备的是一块160GB的迈拓3.5寸机械硬盘,对拷到另一个160MB的西数2.5寸机械硬盘大概用时54分20秒,换算了一下速度是49MB/S。可能是我的老式机械硬盘是SATA2接口,读写性能下降,影响了速度的完全发挥,以上测试成绩仅供老式机械硬盘用作发挥余热时参考。

       许多人为升级了固态硬盘以后的系统迁移问题而苦恼。重新做系统吧,有许多的使用习惯需要重新设置,平时常用的软件也需要重新下载和安装,非常麻烦。如果能把旧系统直接拷贝到新装的固态硬盘中,而且能引导电脑启动运行就好了。有了奥睿科硬盘底座,可以轻松把以前的系统完整迁移到新固态硬盘里,而且装到电脑上就可以顺利引导电脑开机。我准备了一块120GB的创久固态硬盘和一块160GB的西数机械硬盘互拷,用时41分04秒,大概速度为52MB/S。因为是固态硬盘作为原盘,机械硬盘写入速度会比较慢,不过对拷完成把机械硬盘装上电脑,是能够顺利引导电脑开机的。

       最后用type-c数据线连接电脑继续测试,分别用HD TURE专业版、ATTO Disk Benchmark两款软件测试一下硬盘底座在同时安装了3.5寸160GB迈拓机械硬盘和2.5寸120GB创久固态硬盘时候的读写性能表现。

       从测试结果看,两块硬盘都稳定运行在30MB/S左右的速度上,这一结果并不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的电脑只有USB2.0接口,所以这一结果已经接近USB2.0的最高速度,没能发挥硬盘底座USB3.0接口的全部性能。将来能升级到USB3.0,速度方面会有5倍的提升。不过从测试过程看,硬盘底座运行非常稳定,没有发现数据读写有大起大落的情况出现。
       综上所述,ORICO奥睿科这款双硬盘Type-C脱机拷贝硬盘底座买的还是非常值得,解决了我的大问题。把我旧电脑闲置硬盘里的资料顺利导出了,另外以后需要迁移系统的时候,这个硬盘盒还是个很好的利器。不足之处是插槽在插入3.5寸硬盘的时候非常稳固,但是插入2.5寸硬盘会有空隙晃动,略显的不稳固。能有个支架之类的固定一下,对硬盘和接口都能起到支撑保护作用就更好了。

网友:
机械硬盘有瓶颈
换个ssd试试
usb3.0顺序读写 300多m/s

网友:
对拷拿垃圾盘我可以理解,毕竟不是人人有那么多闲着的机械盘可以测试。
测速度还用usb2.0就太过分了吧。

网友:
多钱一个啊?

网友A:
奥睿科的东西还是少用吧,表示我不会再买了!

网友(2019-03-14):
垃圾玩意儿

网友:
这个东西不好用,硬盘休眠感觉是鸡肋,经常硬盘断电,点开文件管理器卡半天,最严重的是会造成硬盘文件损坏,变成零,我今天就在折腾我的3太T硬盘,上次一个320G硬盘,插上面用了几个月后突然里面一个文件夹都没有了,我没有引起重视,这次惨了,淘宝上赶紧又买了个3T硬盘用来存放恢复出来的文件

网友:
奥睿科的东西也敢用?胆子真大,不怕烧硬盘啊。

网友:
奥睿科,看看SMZDM里面差评一大堆,不怕烧硬盘的上

网友(2019-05-30):
接口朝天的硬盘座从来不用,灰尘让接口很容易接触不良,平放的倒是可以考虑。我有一次在Orico硬盘柜上压片,连续2天,后来硬盘飘红了,连续几百个替换坏道,不知道是真的坏道还是因为读写错误触发的替换操作,反正不能恢复的,不敢在硬盘柜上连续读写了,偶尔拷贝拷贝大文件倒是没出过问题。

网友B(2019-07-24):
引用 网友A:
奥睿科的东西还是少用吧,表示我不会再买了!

哈哈我被这奥睿科的硬盘盒坑坏过两个2.5的硬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被这奥睿科的硬盘盒坑坏过两个2.5的硬盘了

你肯定也不会在买了……

网友C:
各位大神,推荐买什么硬盘盒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肯定也不会在买了……

看到这牌子就冒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各位大神,推荐买什么硬盘盒啊?

主板要支持SATA热拔插的话果断搞个光驱笼子稳定可靠我现在就这么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要支持SATA热拔插的话果断搞个光驱笼子稳定可靠我现在就这么玩的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