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电动车充电器第二波并修复

楼主(2019-01-23):
话说,老婆的弟弟知道我能修点小毛病的小电器,晚上又拿了一个皖美鑫电动车充电器让我看看
今天上电动车充电测试,完美修复!

网友A:
这样就好了?

网友:
电路板可以用毛刷沾酒精洗洗,同问修好了吗?

网友B:
这就修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好了?

电路板覆铜腐蚀断,电路不通,飞线处理后电路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修好了吗?

电路板覆铜腐蚀断路

网友C:
充电器反放,电路板在上就好点,在外大雨淋到,板子当时不会有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反放,电路板在上就好点,在外大雨淋到,板子当时不会有水

是个好办法

网友:
老婆的弟弟直接叫小舅子不就ok

网友:
手艺不错,恭喜修复,千万不能泡水

网友:
设计时就应该考虑到恶劣的使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