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进水的九阳豆浆机 DJ12B-A16D

楼主(2019-01-23):
同事家里的 说是清洗以后插电没反应
拆开一看  里面有水
就这么晾干2天 然后就好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九阳豆浆机,进水以后电机烧了,没有修,直接又买了一个,

网友:
感觉豆浆机进水后,即使换电机,密封也被破坏了,以后会经常坏的。

网友:
荣事达的,没进水,密封抱死电机烧了没温度保险看样,没修,买了一台九阳破壁机,说是免虑然并软辣嗓子豆浆

网友(2020-07-21):
这省事啊,不错。

网友:
九阳做工还是可以放心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