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ROSE 拆解』奥睿科 QC2.0充电头

楼主(2019-01-23):
一个全新的奥睿科充电器。拆了看看这玩意做工咋样。

支持QC2.0

包装盒内带一条数据线。

micro usb口的,要是type c的就好了。

四四方方的充电器。

输出5V2A 9V2A 或12V1.5A。

这面还有个指示灯。指示灯颜色可以指示是否在快充状态。

交流插头,铜的。

USB座铁的。。。

几乎无损开壳。

外壳接缝处稍有变形。不过,一会有办法让它复原。

掏出电路板。

高压400V 22UF

低压16V 820UF

变压器做工还不错。

铁皮短体USB

电路板背面。

PI的SC1223K

整流桥

PI的 CHY100D QC2.0识别IC。

VS1H16AS  据说是快充专用MOS

ST的运放

双色LED。

默认状态LED亮蓝灯。

空载5.06V

1A负载,5.15V

2A负载 5.23V

没有诱骗器,所以9V和12V没法测试。。。
5V2A下的输入功率。

5V1A下输入功率。

网友:
料,挺多!不哦错哦的东东~~~
谢谢分享!

网友:
这电源挺紧凑的
牙膏太少,等再送点来

网友A:
有测试,输出波形过大,这个电源不合格,最好少用来充手机

网友:
怎么复原的啊?没有交代逻辑没闭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测试,输出波形过大,这个电源不合格,最好少用来充手机

QC识别倒是规整,可惜了!!!

网友:
整体用料不错,唯一感觉输出用的肖特基整流管太一般(塑料片下面的圆柱型肖特基,我个人感觉不如三星充电器,里面的扁平肖特基)

网友:
谢谢分享,这充电头用料做工都不错,设计紧凑,良心产品也。。。。

网友:
这么靠前的吗这充电头做工不错嘛

网友:
好像看过了···
看时间又是刚发的···
这货一直在用···很好用滴~
充电头虽多···还是感觉购少了!

网友:
新买没用过就拆
佩服这勇气呢

网友:
这货快充之后蓝灯会变绿灯,挺不错的

网友B:
这品牌的东西。。。咋说呢,大多是垃圾!价格还奇高!!!

网友:
当时买的哪会就 没有见到合格证,有点怀疑。做工用料都可以,输出不合格有点可惜。带的线质量是很不错的,是我用过的线中线阻最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品牌的东西。。。咋说呢,大多是垃圾!价格还奇高!!!

这个充电器价格不高 最后 清货 厂家10元包邮卖的 我买了好几个 还行吧

网友C:
lz也是 9块9包邮买的吧 我也买了好几个  还不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也是 9块9包邮买的吧 我也买了好几个  还不错呢

我说的价格指的是 他家硬盘座什么的其他东西!这家的硬盘座搞坏好多人的硬盘了!!!

网友:
9块9包邮买的吧

网友:
内部不是很挤,散热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