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汽车美容店小哥换胎并做动平衡

楼主(2019-01-23):
洗车时无聊,拍了几张照片,这是一家德国马牌轮胎的专门店

这辆韩国现代,跑了5-6万公里,需要更换4个轮胎

给轮胎放气

上轮胎拆装机,开拆

轮胎已经磨损到警戒线了

要拆除旧的平衡块

新换上的德国马牌

大力汽保 车轮动平衡仪

根据动平衡机器的提示,在轮毂内测贴上配重块

网友:
这平衡块……有点眼熟……我捡过……不过是正方形的……

楼主:
哪位大侠能科普一下这个车轮动平衡仪的工作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位大侠能科普一下这个车轮动平衡仪的工作原理?

网上搜一下,大把

网友A:
车轮动平衡机的工作原理

平衡机是减小振动、改善性能和提高质量的必不可少的设备。车轮平衡机的检验,按交通部部门计量检定规程JJG(交通)011-96标准执行。根据平衡机测出的数据对转子的不平衡量进行校正,可改善转子相对于轴的质量分布,使转子旋转时产生的振动或作用于轴承上的振动力减少到允许的范围之内。

1、车轮平衡机主要检验项目:

(1)平衡质量重复性不大于0.3e(e为最小可达剩余不平衡量);

(2)最小可达剩余不平衡量符合G40等级;

(3)平衡次数不超过三次;

(4)相位允许误差10m时允许±10。

2、车轮动平衡机的工作原理

首先启动电机带动轮胎旋转,由于不平衡参量的存在,使得轮胎各方向上施加于压电传感器上的离心力被转换成电信号;通过对该信号连续测量,再由计算机系统对该信号进行分析,计算出不平衡量的大小及参量最小位置,并由显示系统显示出来。

许多汽车检测、维修及使用人员,追求车轮平衡结果要校准至0为止(虽然这种平衡结果最为理想,但完全做到较难),实际上这是一种片面的认识。

汽车一次紧急刹车引起的轮胎磨损,能使平衡量变化达1g~2g。一般判定为:小型车(轮辋尺寸≤16英寸)不平衡质量10g,中型车不平衡质量≤20g为合格,且车轮每侧轮辋边缘所加平衡块以不超过3块为宜。

网友:
D-620的不带辅助臂的拆装机 (sz后缀是带辅助臂的) 718的平衡机 这个都是有好几年的的机子了 稳卓的平衡块  大剪看不出来什么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轮动平衡机的工作原理

平衡机是减小振动、改善性能和提高质量的必不可少的设备。车轮平衡机的检验,按交 ...

可以做到  0-0 但是一般设置<5g 不显示 所以做完按下 <5g键能看见是不是有残数  客车轮胎一百克以内 小车轮胎10以内都没有问题  还有一个重复性检测  就是你做到00之后松掉锁具 重新装上会有数值 但是不一定每个轮胎都有    有时候有可能显示15克  你打了15 还会显示另外一个地方   如果第二次打完还显示有数值要么数据丢失要么克数或者模式不对  有可能打的贴的位置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