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CF卡制作对讲机DOS系统写频专用优盘

楼主(2019-01-23):
上次拆了一枚创建4G CF卡,拆解一张创见4GB CF卡这张卡拆解完毕,有兄弟想买,但是卡的好坏,F的坏块数量,我都没法保证,如果是坏的,收了兄弟钱就不好了。所以没出给他。
像这种小卡,F才1g,实在没大用。既然不能再做存储盘,那就做对讲机DOS系统写频盘吧。如果F是可以用的,我就留着用了,不能用,也就浪费个板子前,也不会把坏F让论坛兄弟买走。
拆下F

F拆下

主控

焊接F

清理下

另外一面

没问题,装壳

插上电脑

开卡

继续开卡

完成

容量0.98g可用

拿出我制作的对讲机优盘dos写频系统文件

使用这个软件写入优盘

关机,重新开机,按F12

进入快速启动界面

选择USB启动

启动

进入写频系统,常用摩托罗拉与建武的DOS写频软件

这样避免不会DOS的我,方便写频
拆除4个F,4个坏块都比较多,量产1g容量,跑圈报错,最后只有2片量产了258M的容量,另外两片量产报错(坏块)不通过,幸亏没卖给论坛兄弟啊,不然要被骂了

本帖完

网友:
容量小的搞个PE启动盘也行

网友:
真的找到能用的主控芯片!

网友:
DOS系统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了。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这F玩得666666。。。。。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写频系统有下载链接没?

网友:
拆解CF卡制作U盘

网友:
楼主焊接技术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写频系统有下载链接没?

我自己制作的,独一份的

网友B:
难怪他们都喜欢买那老笔记本做写频本呢,敢情是为了用DOS,是用串口还是并口啊,没干过这个,不清楚,看到这个,突然有点兴趣,不知道像T5428类的免照机是否也可以用它写,上次见一位老乡 诺基亚12,把我转赠发去的一好一坏的一对修好了,很羡慕,手里当年收的好几个T5428类的机器都是只能发不能收,不知道是否能刷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怪他们都喜欢买那老笔记本做写频本呢,敢情是为了用DOS,是用串口还是并口啊,没干过这个,不清楚,看到 ...

有软件吗??
没软件有编程器也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软件吗??
没软件有编程器也行

就是啥也么有啊,编程器倒是有很多,不知道哪个还能用

网友:
确实容量太小,但你用在写频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啥也么有啊,编程器倒是有很多,不知道哪个还能用

用编程器重写机器固件
一般24c02/08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编程器重写机器固件
一般24c02/08

这么干的啊,看他们动不动就写频线的,以为是往单片机里写入固件呢
也不知道5428,5628有没有E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干的啊,看他们动不动就写频线的,以为是往单片机里写入固件呢
也不知道5428,5628有没有EEProm ...

肯定会有的,拆开看看吧。

网友:
果然是玩对讲机的砖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怪他们都喜欢买那老笔记本做写频本呢,敢情是为了用DOS,是用串口还是并口啊,没干过这个,不清楚,看到 ...

哈哈,没错,我也经常去咸鱼搜索那些带串口的老电脑,一两百之间价位,非常值得买来当写频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怪他们都喜欢买那老笔记本做写频本呢,敢情是为了用DOS,是用串口还是并口啊,没干过这个,不清楚,看到 ...

T5428之类是摩托的玩具机,写不了频的,只有专业机才能写频

网友:
嗯,订一个~~~
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