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只13009开关管

楼主(2019-01-23):
拆一只13009开关管

各种工具费好大经才拆开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用火烧烧能得到完整的晶片

网友B:
质量很好的管子

网友C:
铜板打戒指,硅片正好当戒面

网友D:
看芯片尺寸,应该是正品管子。

网友E:
谢谢分享。。。。这塑料一面,怎么也有银色斑块?

网友F:
可以用酸腐蚀掉黑色塑封

网友:
都说13009是400V12A,可是实际to-92封装的是不能够代替to-3封装,为什么?电流不够,至少我是遇到了这个情况(卖的Y管子?),大管没事,小管上上去就烧(根本不能够正常负载)。

网友:
看样子是真品

网友:
太暴力,芯片已经裂成2层了

网友:
是不是节能灯里的?我拆了个120W节能灯里的丝印是139D,是不是可以用13009代替

网友G:
俩钳子对着一拧就开啊,何必如此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俩钳子对着一拧就开啊,何必如此麻烦

拆下来能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火烧烧能得到完整的晶片

烧怕有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质量很好的管子

嗯嗯看着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板打戒指,硅片正好当戒面

也是这么想的,看来要多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芯片尺寸,应该是正品管子。

不知道是不是正品哦

网友:
早晚得卖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这塑料一面,怎么也有银色斑块?

晶体被塑料粘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酸腐蚀掉黑色塑封

没有课腐蚀的材料啊